[Android] HTC D728 A50CML 無法正常開機 求問

楼主(2020-11-14):
HTC Desire 728x  回收撿的 一開機就這樣
按鍵都正常沒有問題 每個選項試都沒有用
請教這個更新韌體有救嗎

网友:
需要HTC官方解鎖,不能開機將 OEM解鎖打勾,不知能不能解
好像沒打勾也可以,總之得試試
HTC 解鎖

內有HTC驅動、728韌體,啊要讚助才能下載,再找看看
刷回原廠

HTC Desire 728 A50CML 台版原廠 RUU 1.34.709.1:下載

网友A:
剛剛下載看了,這個韌體是 RUU,指令似乎不同

檔案大小是 1.77G,用一般壓縮軟體看只有 150MB 的東西屬於正常,非假檔

刷 HTC 的RU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下載看了,這個韌體是 RUU,指令似乎不同

檔案大小是 1.77G,用一般壓縮軟體看只有 150MB 的東西屬於 ...

感謝 星期一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