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技喇叭Z313點不亮,電源版請益

楼主(2020-11-15):
各位前們好,小弟的羅技喇叭Z313點不亮,關於電源版的請益
如圖所示,前面110V入電都量測的到,直到途中紅色變壓器處入電15V有量測到,但是輸出端就完全沒反應,也不知道是幾V,GOOGLE也找不到(EFT-00215)!

看後面的兩顆1000UF 16V電容猜測,輸出應該是12~15V吧

二極體故障是SB5100 ,店家說沒這規格拿給我6A10代替

合理懷疑是不是變壓器壞了????

補充內容 (2020-11-22 11:57 PM):
2020.11.22 完修 36樓

网友A:
你先測量 大電容的 2端 ~   (黑色那顆)

用 DC 檔 500 測是否有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測量 大電容的 2端 ~   (黑色那顆)

用 DC 檔 500 測是否有電壓 ?

回前輩:大電容有測得155V電壓

网友B:
SB5100 不是有兩支?

通常不是一支短路,就是兩支都短

這老外換了 U1 沒修好,後來是SB5100短路,它也有提到這樣的設計不好

兩支 SB5100 並聯是不會平均分配電流

它最後是用 MBR20100CT 替代兩支二極管,還鎖了一片散熱片

先量SB5100是不是短路吧

http://everist.org/NobLog/20151112_planning_vacuum.htm

--
這篇是它換了一次又重複燒掉一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l=RideLifeWithGrace

它最後是改變壓器

所以不一定是二極管問題

有可能 U1、SB5100 都故障,總之零件都查查吧,上電查一下 U1 各腳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大電容有測得155V電壓

U1
是何 IC  ?  編號 ?

那個 晶體 3隻 電壓為何? (圖倒最後第2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5100 不是有兩支?

通常不是一支短路,就是兩支都短

回前輩:
好的!看來我跟這作者同毛病

如果是這個PWM壞了....往上搜了好像只有大陸那邊有.....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是何 IC  ?  編號 ?

回前輩:
U1是SS6205

另外,上電測量4NPK60ZFP DC檔是無限大,二級檔1接2接3都有值,我不知道這個該怎麼量測.....

网友:
U1:SSC620S Low Power Off-line SMPS Primary Switcher

上電查一下 U1 各腳電壓吧~~

网友A:
1. 負載  解開  ~

2. 測 U1 各腳位電壓 (PO 上來)

3. 測 左 藍色電容 的  右上 綠色 電解電容 是否正常 ?

网友C:
這型我修過,也是先查電源,查了好久…
後來找到接控制器的線,有一條不通,最後解決的方法,把LED燈號取消讓出。
這是個人經驗,搞好是通病,試試看吧!

网友D:
1# 照片2  量到15V  表示U1 / MOS 有在工作 (做得好不好其次  重點是U1 MOS沒壞)

這時通常會量一下  15V 之後濾波電容  (9#說的第3項)

网友E:
6A10不可以替代SB5100,6A10是一般整流二極體,SB5100是Schottky diode,兩者耐壓、Vf、速度完全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負載  解開  ~

2. 測 U1 各腳位電壓 (PO 上來)

回前輩:
小弟先測得較方便檢測的電容,綠色電容50V 10UF,使用萬用表拆下裸測為10UF,正常!
但,電容焊回板子後就破表了,我的萬用表檔位最大只能測得200UF,有拿450UF檢測199上去後就顯示1.....
原本想側二極體旁邊的16V 1000UF也沒法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照片2  量到15V  表示U1 / MOS 有在工作 (做得好不好其次  重點是U1 MOS沒壞)

這時通常會量一下  15V  ...

回前輩:
小弟先測得較方便檢測的電容,綠色電容50V 10UF,使用萬用表拆下裸測為10UF,正常!
但,電容焊回板子後就破表了,我的萬用表檔位最大只能測得200UF,有拿450UF檢測199上去後就顯示1.....
原本想側二極體旁邊的16V 1000UF也沒法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6A10不可以替代SB5100,6A10是一般整流二極體,SB5100是Schottky diode,兩者耐壓、Vf、速度完全不一樣。 ...

回前輩:
好的,我先把他換回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型我修過,也是先查電源,查了好久…
後來找到接控制器的線,有一條不通,最後解決的方法,把LE ...

回前輩:
前輩是指控制器上的線,但我的電源版輸出端沒電源呢!
看起來應該是電源版>控制板>控制盒>電源啟動鍵>控制板>喇叭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小弟先測得較方便檢測的電容,綠色電容50V 10UF,使用萬用表拆下裸測為10UF,正常!
但,電容焊回板子 ...

測 電容時 絶不可以上電測量 會損壞 儀器的 ~

請 PO 上 IC 各腳的電壓  以利 判斷 ~

817 光耦 的 腳位 電壓 ?

SB5100 要確認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 電容時 絶不可以上電測量 會損壞 儀器的 ~

請 PO 上 IC 各腳的電壓  以利 判斷 ~

回前輩:
電容量測沒通電,只是焊回版上而已
IC晚點回家後再測量給您

另外SB5100正接正測量有值約400多(二級檔),反接無限大,應該是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 電容時 絶不可以上電測量 會損壞 儀器的 ~

請 PO 上 IC 各腳的電壓  以利 判斷 ~

回前輩:
SSC620S 第1腳12V.第7腳5V
817光耦合 輸入端1V.輸出端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SSC620S 第1腳12V.第7腳5V
817光耦合 輸入端1V.輸出端1V

請自行 下載 相關 IC 文件 參考 腳位~

IC 各腳的電壓

817 請標出 1  2 的電壓 ~   3  4    的電壓

(紅) 接 1  (黑) 接 2
(紅) 接 4  (黑) 接 3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電容量測沒通電,只是焊回版上而已
IC晚點回家後再測量給您

零件要拆下來測量才準確,焊在電路板上跟其他電路連在一起,無法單獨測到那顆零件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自行 下載 相關 IC 文件 參考 腳位~

IC 各腳的電壓

回前輩:
這樣嗎?
ssc620s其他腳位量測不到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這樣嗎?
ssc620s其他腳位量測不到電壓

那你的 IC  2PIN (VCC) =0 怎麼會工作呢 ?

一次側的接地參考點   跟2次側的接地參考點是不一樣的~

2PIN 接(紅)  8PIN 接(黑) = ??? V

P.S

一次側的 接地 參考 是以大電容的 地 (負) 為準~

二次側的 接地 參考 是以輸出的 (負) 為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 IC  2PIN (VCC) =0 怎麼會工作呢 ?

一次側的接地參考點   跟2次側的接地參考點是不一樣的~

回前輩:
2PIN 接(紅)  8PIN 接(黑) = 12V是第二腳才對,上面的第1腳標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2PIN 接(紅)  8PIN 接(黑) = 12V是第二腳才對,上面的第1腳標錯了

第 4 PIN 也要有電壓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 4 PIN 也要有電壓才是~

回前輩:
有4PIN 156V,犯蠢沒想到要切高一個檔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有4PIN 156V,犯蠢沒想到要切高一個檔位

你可以 再重測一次 把各腳位  電壓 標上 ~

要不然這樣子很難判定問題~

网友F:
功率電晶聽3支腳並不會相互有電阻值、用電表二極體檔再確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 再重測一次 把各腳位  電壓 標上 ~

要不然這樣子很難判定問題~ ...

回前輩:
測得電壓如圖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電晶聽3支腳並不會相互有電阻值、用電表二極體檔再確認一次

回前輩:
P4NK60ZFP有檢測過了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測得電壓如圖所示

看起來 是 正常的 ~

你測一下圈起來的 地方 ~ 紅(+) 黑(-)  電壓 ?

VCC 太低一點~ (最低要 12.9V)

把我之前說的那顆 電解電容 換新的 ~

使用 耐壓 16V 10uf ~ 50uf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 是 正常的 ~

回前輩:
圈起來那個是二極體5001,測得12.3V

沒有耐壓型的電容,原本50V 10UF我換上50V 47UF,這下終於輸出端有電了,測得12.3V

但....還是無法開機,想起有位前輩說倒,有遇過類似的問題,是開關訊號的問題!

難不成就是訊號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圈起來那個是二極體5001,測得12.3V

那這 電源版 是 正常的~

PS :

之前說 16V 不正確~  (太低了點容易壞)

換上50V 10-47UF 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 電源版 是 正常的~

PS :

回前輩:

感謝前輩的協助

我再找時間查一下訊號線,解決後再貼上來

网友:
不知道廠商是因為零件取得問題、成本問題、不想洗新板子,還是想要盡量降低壓降?

SB5100 二顆並聯是因為 5A 還不夠用,但如果要當 10A 用,會因每一顆零件特性不一,分到的電流也不一,這就是電流平衡問題。

10A 100V 的肖特基 schottly diode 電料行現場如果沒有,請上網購買,畢竟現代新零件種類太繁多,空間有限,還要考慮庫存周轉問題,現場很難齊備。 可用型號 MBR10100 (後面還有英文字母的話,是代表封裝型式) 一般是 TO220 封裝的。 MBR20100 是 20A 的,也可用。

補充內容 (2020-11-18 11:14 PM):
更正筆誤: Schottky diode

楼主:
2020.11.22 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排除電源後正如10樓前輩所說,是訊號線的問題,
怎麼說呢!?好奇查了一下訊號的6芯線發現......尼瑪的沒有一條線是通的

也懶得查為什麼他沒通,直接找網路線替代測試,以下......

以下是小弟完工照片

手邊沒有6芯線索性拿網路線替代

接好後測試點亮正常撥放

重上散熱膏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