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開啟熱風槍,天花板電燈會閃爍

楼主(2020-11-16):
請問一下,我去某寶買了一台誼華8786d i 二合一

焊台,接電源開啟熱風槍  發現我家電燈會一直閃爍

這樣是瓦數太高所導致的嗎?害我不敢再繼續用下去

XD   不知道有版友知道要如何解決呢?謝謝

网友:
吃重電的樣子,

楼主:
你好,請問能改善的辦法嗎?哈哈

网友:
要嘛吃重電、要嘛共用電線迴路接頭或電線插腳未上緊接觸面積不足至電壓下降

网友A:
約查了下規格為700W(110V)。
應不至於過大功率才對?
你要不要開啟熱風槍時,測一下它的功率為多少?
且順測量燈泡的電壓(壓降)為多少?才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補充如下:
剛剛至官網查詢,似乎標示700W為220V,
如是110V的話,就有1400W,似乎蠻大的了...

网友B:
那你一般用吹風機吹頭髮會有相同狀況嗎?
規格各家略寫不同,不過應該小於750w,大部分吹風機或電磁爐或電暖器都比這功耗高了

网友:
從電源箱再拉一條專用線

网友C:
請問是110伏特的 還是220伏特的

网友:
把3用電表轉AC檔直接量插座,
我遇過銷售案場影印機啟動時把電壓拉低到70V的,
印完就回到110V了,
就是樓上前輩所謂的吃重電,
也許換個迴路就好了.

网友D:
會降壓表示您家牆內電線相接的地方~
沒有絞緊~
產生阻抗~
電流大時就會有壓降~

通常插座跟電燈都不同迴路~

您這情況
通常是老房子~
或有裝潢過~
才會有電燈跟插座同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約查了下規格為700W(110V)。
應不至於過大功率才對?
你要不要開啟熱風槍時,測一下它的功率為多少?

我是買110v的~~哇1400w  那還能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降壓表示您家牆內電線相接的地方~
沒有絞緊~
產生阻抗~

原來如此  ~感謝大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110伏特的 還是220伏特的

110v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一般用吹風機吹頭髮會有相同狀況嗎?
規格各家略寫不同,不過應該小於750w,大部分吹風機或電磁爐或電暖 ...

您好   我用一般 吹風機並不會有電燈閃爍的情形~可能如其他大大所說的,電線老舊之類的

网友:
換別的插座試看看~

不然就拉一條專線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買110v的~~哇1400w  那還能用嗎?

如果原來的是220V的, 你插110V的電 ,  R不變, V少了一半, 你覺得功耗會DOUBLE嗎???

网友:
我家只要插電暖氣110v 800w 馬上跳電 家中110v的負載超過
熱風槍我是建議買220v的 因為都是中國製的對岸用的是220v的
改成110v台灣可用但線徑有沒有加粗就不曉得了 流經的電流是2倍
不要用延長線

网友:
會不會是干擾,像是第三諧波什麼的,你拿吹風機去插熱風槍的插座 試試看。

网友:
家中的插座各處試試看,為了有些電器使用上安全,還特地買了動力延長線。插特定的插座才不會跳電。老舊公寓以前的設計沒那麼多的電器使用…

网友:
拿到別的房間或樓層試找

网友:
6 年前我淘了一台,不是這牌但意思一樣,
變壓器是原是220v_50hz,改110v_50hz,
可以用不會怎樣,不過變強了,摸久了自然就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用一般 吹風機並不會有電燈閃爍的情形~可能如其他大大所說的,電線老舊之類的 ...

"吹風機並不會有電燈閃爍的情形",
吹風機是幾瓦?

如果你的吹風機有1000瓦, 那就不是吃重電造成壓降,
是熱風槍的電磁干擾造成電燈閃爍!

(220V 700瓦, 插110V 變1400瓦,
到底是甚麼神邏輯?)

楼主:
最後拿去客廳插座試用,結果電燈就沒閃了

楼主:
本來是放在房間使用熱風槍,可能房間插座太老舊了XE

网友:
建議你檢查插座與切斷開關與開關與開關聯結單芯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是放在房間使用熱風槍,可能房間插座太老舊了XE

那就換新插座再試試看,買好一點的插座,老舊公寓開關插座都用同一條火線

网友:
不至于哦,除非电灯线、焊台线同一路,且很近、供电容量又偏小。另外可能是电磁干扰。
对了,楼大的灯是电子荧光灯?LED?还是白炽灯?焊台EMC做得不好会对电网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