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HEM-755C血壓計持續加壓改善

楼主(2020-11-16):
以前分享過得康牌MS-701血壓計調整

日前看到一篇歐姆龍血壓計的討論,便找出以前DIY的資料提供參考,

1. 電路基板線路面許多線路銹蝕斷線,勉強跳線連結復原。(省略不另附照片)

2. 改用充電電池供電,卻出現電池正極端子太短,碰不到電池座極片的情形。

3. 後來又發生加壓壓力不足、操作失敗的情形,勉強查對線路,確認是電磁閥體未吸住/漏氣所致,無能力進一步修繕線路、或更換故障元件。於是,在電磁閥對應的塑膠殼上鑽孔、將迴紋針折彎後插入剛好可以抵住電磁閥「閥心」部位,避免漏氣。使用時在加壓階段輔助按著迴紋針,等到壓力到目標值在鬆開手指,就可以完成血壓測量。

謝謝觀賞

网友A:
畢竟這機器是量血壓,我覺得若是故障出在顯示器(變黑)或電池接點(漏液生鏽),那就DIY修理,但若出在管線漏氣問題,即使你覺得可以壓住修好,要是量測數據可能會誤顯,我建議還是別用了,要是誤判身體的狀況,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畢竟這機器是量血壓,我覺得若是故障出在顯示器(變黑)或電池接點(漏液生鏽),那就DIY修理,但若出在管線漏 ...

簡單分析,血壓計操作時有加壓階段,和洩壓階段,

加壓階段時靠電磁閥受電動作關閉排氣口,然後空氣泵浦供電後動作加壓到目標值,

洩壓階段則是電磁閥不受電開啟排氣口洩氣、壓力逐漸下降,

簡單小心思就能讓排氣口在加壓階段時關閉,到達壓力後開始偵測並自然洩壓,

試過其他管線部位沒有漏氣問題、拾音裝置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