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元山 YS-9146SFR 微電腦搖控立扇維修可能性。

楼主(2020-11-17):
各位前輩午安。 臨近下班請問一下。

家中有一部元山牌 YS-9146SFR 微電腦搖控立扇,因為家中小小孩推倒,導致風扇的脖子(這麼說好像有點怪.哈哈)斷裂

使用時都是呈現低頭族狀態,搖控、馬達、定時、搖擺等功能完全正常。 想丟掉又覺得可惜

一年多來都是用來吹腳。

因為它是斷裂在裡頭那截能升高的。我打電話去元山公司想買料,公司說沒在賣。

那天在社區回收區看到一把類似構造的電扇,想搬回來A/B交換,才發現好像有些許不同,而且構造上也不清楚如何下手拆解

前輩大神們是否開示下有沒有維修的必要,或是就讓它去回收廠比較快
(會想修主要是這台是小女出生時,怕她熱特別買的,想說看看修不修的來,等她上小學能繼續用。

撿回來的是東元 XA1489BD

网友:
如果是我,若硬體破損嚴重,年代久遠,想都不用想,直接進回收廠,換個50元,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网友:
那天在社區回收區看到一把類似構造的電扇,想搬回來A/B交換,才發現好像有些許不同,而且構造上也不清楚如何下手拆解?
ans : 有品牌的馬達(比較好)可留下交換,不懂可上來發問.
        微電腦無法用,改手動就好.

网友:
感覺原來脖子使用『寬一點的束帶』兩條應該能夠固定住。

网友:
我覺得是吊高一些,當作壁扇來用。

网友:
塑料的,而且年代久远,还是算了吧!那种轻巧的新式电扇也不贵。

网友:
大束帶多束幾條.兩邊加竹筷子當固定板就可以了 . 我就是這樣搞的

楼主:
好的,感謝以上幾位前輩心得分享。 其實家中不缺電扇,這台在書房用來吹腳也不錯。 功能一切正常。 只是抬不了頭.哈哈

网友:
寬型束帶+AB膠絕對可以讓他抬頭挺胸,立正站好

网友:
如果實在捨不得.除了束帶束緊.免得整個頭掉下來.調整高低.可以買個小型S鉤.還有細繩子打幾個乳突結.一端綁在馬達蓋後側螺絲.一端固定在中柱略下方.位置自行看著處理.高低就看你調整S鉤鉤在哪個乳突結.不過這樣的話.搖擺功能可能有問題.另外系繩子可以改成多股鋼絲+鋁管製作.沒有繩子用久鬆弛拉長導致高低變化問題.大概就是上蓋螺絲固定---------S鉤-------乳突結-----乳突結-----乳突結-------中柱固定.(位置及長度自行調整).繩子也可以改成細鐵鍊.調整高低直接S鈎勾住2孔就行.不過細鐵鍊怕運轉時會有聲音.自行考量.如果有釣魚.手上有PE線.可以雙股分段打死結.類似鐵鍊情形更好.PE線幾乎沒有延展性.也不用怕運轉有額外噪音.如果沒PE線.大一點五金行.有一種水線.不是塑膠的.是編織線.滌綸一類編織的.這種也可以

网友:
  有故事, 有感情; 欲續命, 試看看:

  先將 馬達 & "脖子" 轉軸 與 立柱 Y 形處 分離;

  寬束線帶 裂縫中段 & 裂縫最寬處 各束好 (別束緊) 一條, 上接著劑, 束緊前述束線帶, 待乾;

  裝回 轉軸, 若 "垂頭喪氣(失去調整仰角功能)", 只好固定仰角為水平;

  露出導線的方形空間, 找一塊硬質橡皮擦, 裁切體積可以填入撐住轉軸 讓 扇網呈垂直, 膠帶繞住固定橡皮擦.

  供參考.

网友:
底下墊高就能吹到人了,別再想東向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