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紅米5PLUS更換尾插模組

楼主(2020-11-17):
話說我渡過了最悲慘的二天是手機充電部份有問題
不能去打寶可夢(而且雙開雙帳更耗電)
平時就先用橡皮筋固定會勉強充電

於是上網查了一下
修一個要600元最便宜
然後網路有一堆尾插在賣
其中一個最宜,只要99元
於是手刀下手買了二片(預防又壞了可用)
先拿出工具組
首先是要有一根針來解開SIM卡和記憶卡,隨手從剪下的電阻零件腳去折一下
一插,搞定
再來是要拆開
指甲是你最要好的朋友,除了可以來擠痘痘,抓傷別人外,就是剖開手機的衣服~~~
順便拿出最強的塑膠件卡位..總算拆開了.......
拿出到貨的元件
斷開電力源,輕輕一播就恢復原來的樣子
然後往下繼續弄

再裝回去,第一次果然比較緊一點,要放感情的插入
可以充電了...可喜可賀
後記
新舊板本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好像少了麥克風的功能
其他看嘸
有空再修修看好了

网友A:
gofor2004大好手艺!俺的一台samsung手机也是自己换主板成功复活,便宜又好用。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有成就感!实属美事。

网友B:
差別在網拍買的,有少了零件部份充電ok,
但是無法對電腦做資料的傳輸。
如果你要copy手機的相片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別在網拍買的,有少了零件部份充電ok,
但是無法對電腦做資料的傳輸。
如果你要copy手機的相片就不行了~ ...

這個部份我有試過 可以充電也可以傳輸...
我懷欵是它少了優化麥克風的IC及電源的保護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for2004大好手艺!俺的一台samsung手机也是自己换主板成功复活,便宜又好用。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有成 ...

我也是參考網路上其他大大的拆機的影片.....想說試試看能否修護
動手做樂趣多

网友C:
我之前也修過zenfone 4 max的尾插,整體架構看起來跟您的紅米5還蠻像的

尾插的USB socket和電路板之間的固定點只有5pin的焊點,最後外面再包覆橡膠套

這是甚麼弱到爆的固定方式~插拔次數多或暴力一點,脆弱的焊點怎麼可能不斷

但我焊完裝回去之後,不斷跳出反向充電的訊息
最後我只好把usb的pin2~4都斷開,只留GND和Vin
就不再亂跳反性充電的提示,但充電速度會變慢,也不能傳輸資料

所以完修後就丟給我女兒當鬧鐘了

話說我覺得現在手機拆背蓋還蠻難的,很怕一用力就把螢幕弄爆了,有沒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訣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修過zenfone 4 max的尾插,整體架構看起來跟您的紅米5還蠻像的

可以用吹風機加熱後吸盤輔助,
另一個是等到電池鼓包,
會自己打開背蓋,
小弟的ZENFONE4跟朋友的SONY Z2都是這樣拆背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部份我有試過 可以充電也可以傳輸...
我懷欵是它少了優化麥克風的IC及電源的保護元件 ...

回大大,因小弟前陣子也是尾插故障,問了賣家,
副廠只保充電,不保接電腦資料傳輸,因此而會錯意了~
哈,啪謝、啪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大大,因小弟前陣子也是尾插故障,問了賣家,
副廠只保充電,不保接電腦資料傳輸,因此而會錯意了~
哈 ...

您的訊息沒有錯...我是特意再去找雷同的原廠又便宜的網站購買
您問的跟我看到是一樣

所以我都有留購買的網址或是關鍵字..您可以找找購買
我試的結果是可以
不過這片有許多保護都被刪了...所以充電速度很快..大概過了不久是鋰電會先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