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H-L32E5WW 接頭求問

楼主(2020-11-17):
請問各位前輩 下圖國際牌 TH-L32E5WW 接頭 名稱 以及去哪購買?

网友A:
上圖看起來是有個 d-sub 插座?

可以試試用 色差轉d-sub 的方式輸入,這種線比較常見。
聲音部分就另外接音響或耳機。

看到說明書,這電視原本就有 HDMI,[色差(3)+音訊(2)]轉HDMI 就可以了,常見規格,網路上有。

网友B:
影音輸入/輸出端子連接器
直接找國際牌服務站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圖看起來是有個 d-sub 插座?

可以試試用 色差轉d-sub 的方式輸入,這種線比較常見。

謝謝您的資訊 ^^ 優先買原廠線 不行就該改備案 AV轉HDMI 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音輸入/輸出端子連接器
直接找國際牌服務站問看看

讚~來問問價錢 希望不要太貴 ^^

网友:
我手邊有一組沒在用,不知道樓主需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