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740 忽明忽亮

楼主(2020-11-17):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面板故障嗎???

网友:
把 動態對比 調整試試~
或接手機.別台電腦試試~
或換條訊號線試試~

网友:
感覺像是背光或驅動的問題

楼主:
沒接訊號源,就會開始有這狀況了

网友:
LED燈珠,壞了

网友:
猜背光的燈珠快壞.

网友A:
我也見過這樣的狀況,自帶呼吸特效的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見過這樣的狀況,自帶呼吸特效的螢幕...

會呼吸的螢幕....

网友:
不拆螢幕檢測,就問問題...
大家只能隔空抓藥,無法真的幫到您...

网友B:
面板壞了!先拆開看led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壞了!先拆開看led電壓多少?

面板沒拆過,夾層拆開嗎??

網路好像沒太多這台的拆機教學

有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板沒拆過,夾層拆開嗎??

網路好像沒太多這台的拆機教學

如果要自己用,要拆請拍照大家會給意見。
另外,最好要有儀器,避免拆機走冤枉路。學姊有在賣。LED測試儀(橫流板,變壓器,燈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用,要拆請拍照大家會給意見。
另外,最好要有儀器,避免拆機走冤枉路。學姊有在賣。LED測試儀 ...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小弟不小心拆破了
初判 LED背光,主板ˊ正常
有錯的話,請糾正

面板故障+被我拆破
附影片

网友:
有些比較棘手建議還是給附近師傅維修,當然維修費先問好
有些問題只是烙鐵換換小元件是可以自己動手(因為買一堆設備或是測試零件,都可以買一台新的。
DIY熱趣就在這

网友:
這個不是主機板問題~
也不是LED背光問題~
液晶邊版上有故障!

補充內容 (2020-12-4 06:33 PM):
簡單來說還是面板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