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L850不開機 完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0-11-18):
~TOSHIBA L850不開機 完修案例分享~
故障症狀:不開機,無待機,無3.3v及5v輸出
量測5v輸出對地短路
依循電路量測及目視檢查得知Q6151擊穿,外觀有明顯高溫燒灼痕跡(見下照片)
更換Q6151後開機完修

另請教版上前輩,開機後電池充電中,但都是0%,無法往上充電,是電池鎖住保護了嗎?
有方法可以解鎖嗎?
謝謝!!

楼主:
照片補充

网友:
沒有工具你也沒辦法解鎖 光買那些工具 還不如先買一顆回來試

楼主:
了解~~感謝獅子魚前輩分享

网友:
電池解鎖必要條件,電池芯電壓要夠,可以先將電池芯電壓拉高後再透過保護板對電池充電就解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