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正在煩惱這把大鑷子要怎麼修?

楼主(2020-11-18):
下圖這把大鑷子是烏骨雞學姐在用的,今天告知它分成兩半了,問我還有沒有救?

在很多會員的心目中,我是摳門到極致的人,當然要想辦法看看。
從圖片可看出這把鑷子原本是用點焊機固定的,我量了一下鑷子點焊部位的厚度約1.1mm,兩片合在一起當然就是2.2mm,要點焊2.2mm 的厚度可能要稍大台的點焊機,這個我當然沒有了。
另外就是鑽兩個小孔,用實心的鉚釘固定起來,不過去那裡A 兩個實心的鉚釘呢?為什麼不用螺絲代替實心鉚釘?因為螺絲頭凸出很難看。

請問大家還有沒有別的方法?不要告訴我用買的。

网友A:
鑽兩個洞,用鐵釘剪短當鉚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鑽兩個洞,用鐵釘剪短當鉚釘用

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一天要用數次,每用過一次都要水洗,用鐵釘當鉚釘會有生銹的問題。

网友:
可惜太遠了,不然我朋友(鐵工)點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熱縮套管 + 彈簧

网友:
鑽2個孔 用鋼絲串入 綁起來 再套上 熱縮套~

网友:
特種焊錫絲 焊不銹鋼 焊鋁錫絲 特殊焊錫 銅鋁焊絲自帶藥蕊鋁焊絲 不銹鋼焊絲超好用

网友:
1.用特種焊錫黏起來就好~
2.快乾/AB膠
3.鑽洞打銅釘在將2頭敲平在磨平就好
(怕生銹也可以用不銹鋼鐵線下去敲)洞鑽小一點就可以

网友:
先用橡皮筋綁著,等你交到有點焊機的朋友,再請他點一下
剛想到,看誰有剩的塑鋼補土,補一下,也行,

网友:
12v汽車電池就可以點焊用 電流300A

网友:
用單芯銅線, 把尾部纏繞起來固定, 就好了啊!
怕銅線鬆, 就在纏繞的頭尾上錫加固...

网友:
找做 西工 的店家應該有點焊機,電龜、阿魯夢、折床 通常也會有,只是代工費可能不會比買新的便宜。

以前整理工具時,有幾支TQ-85只因套管鬆脫而閒置著,拆開來觀察是套管與固定圓盤焊接處斷開,拿去有阿魯夢的店家焊,老闆看了看說肉頭很薄不好焊,但可以試試看,報價焊一支100元,那天帶2支去焊,焊好是沒問題。

回來網拍發現有人賣新品,一支68元!只能安慰自己說焊過的是加強版比較耐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3336723

网友:
寄給我來焊  然後就留在我這...

网友:
我想的較搞工,瞬間膠將兩片貼合定位,鑽兩個洞,攻牙,鎖不鏽鋼螺絲,磨掉凸出的一邊,氬焊,再磨掉螺絲頭,補料氬焊,磨平,拋光拉絲,染黑

簡易就是鎖兩個螺絲,點缺氧膠,加3分矽膠水管當尾套

但如12樓說的,要簡單評估一下新品和加工成本(找人找工法花時間都是成本)

网友:
如果是一般施力小的鑷子,點焊的地方用雙面膠黏再加塑膠管套緊加強

网友:
泡茶工具有個可以拿來夾茶杯的木頭夾子
形狀跟這個很像,然後它裂成像這樣兩片以後

我老媽拿橡皮筋捆上,繼續用

不過這方法

1.嚴重挑戰Wish的美觀
2.金屬夾子比較重

Forgot it

网友:
要剛剛好高度的實心白鐵鉚釘要去大一點專業五金行找.利用家裡可能有的.

1----銅釘.白鐵釘.白鐵十字圓頭螺絲裁短(這個弄完要磨低一些.並點膠+熱縮管防刮手)

2---一般鐵釘.一般圓頭十字螺絲磨短.弄完磨平點上快乾.AB膠.UV膠.水管膠合劑防氧化生鏽.套上熱縮管

3---一般量販店買的銅鉚釘.空心也可以用.不過買到的都是4MM以上的.小一些1.0-3.0的要去五金店買或網路購買.算上運費不合算.

网友:
用 超級電容點焊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回覆的寶貴意見,下午跑去論壇大老那裡聊天,結果看到他在用的鑷子,這支鑷子好像不是兩片點焊在一起的,如果鑷子是用這種方法製作,應該就不會發生點焊脫落的問題了。

大老看我在拍他的鑷子,讓他想到這篇,拿出一支彎嘴大鑷子給我,說道︰

拜託你不要再修那支鑷子了~~~

我把彎嘴鑷子拿給烏骨雞學姐交差,但是這樣我還是有一支壞掉的鑷子啊!我要用什麼方法弄好它呢?好像事情又回到原點~~~

网友:
鑷子點焊後會有焊點殘留就算藥水洗過還是會有痕跡
石頭後續會問有沒有會員可以幫忙拋光並電解或電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回覆的寶貴意見,下午跑去論壇大老那裡聊天,結果看到他在用的鑷子,這支鑷子好像不是兩片點焊 ...

學姊覺得誰工作慢吞吞的  就把那兩片 插在誰頭殼上   當充電極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姊覺得誰工作慢吞吞的  就把那兩片 插在誰頭殼上   當充電極片

的確有此可能,我暫時先把壞掉的鑷子藏起來......

网友:
火雞+低溫焊條
不知行不行

网友:
網路有白鐵焊條
還有一種白鐵助焊劑才30-50元

网友:
老大修理東西很龜毛的,有工具的痞友趕快出聲,不然又會到處A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