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R-605-2風口漏水

楼主(2020-11-18):
東元冰箱R-605-2風口漏水
冷凍庫排水孔結冰,水會流向風口造成冷藏漏水
要怎麼處理

网友:
停機退霜後再啟動還會再發作?

除霜定時器動作確認?

网友A:
這不是除霜問題

會結冰表示霜融化成水後,再遇冷結成冰
既然霜會融化就表示除霜正常

檢查排水管路是否堵塞(需先退冰),若堵塞用高壓水柱從排水管出口處灌入(冷藏門須打開讓空氣流通)

照一張排水管出水口清晰照上來(在壓縮機旁),照的時候先保持排水管原樣不要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除霜問題

會結冰表示霜融化成水後,再遇冷結成冰

好的,謝謝

网友:
已前有遇過類似問題!不過是內層塑膠龜裂造成除霜時,水也會滲到下層通風孔的位置
需要仔細看看,塑膠是否有疑似龜裂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