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0歐姆貼片電阻問題

楼主(2020-11-18):
請教各位先進,網路上說明0歐姆貼片電阻有阻值,但是我在板子上測量,使用蜂鳴檔是無阻值導通的,這樣對線路有影響嗎?
麻煩各位先進解惑,謝謝

不好意思,我是使用三用電表量的,那是我一張壞掉的顯示卡,MS R4670 ,會短路,主機板無法啟動會斷電,想要修修看,如果有描述錯誤,請多見諒!

网友:
怎麼量的?用什麼設備量的?要用在哪種線路上?有照片嗎?這邊的人喜歡看照片!

网友:
三用電表導通蜂鳴檔一般是數十歐姆以下會鳴叫(每一台稍有不同,詳見規格或說明書)

網路上說 0歐姆貼片電阻有阻值, 請再去看一下,後面說到阻值是多少呢......

那一顆實際用三用電表電阻檔測得阻值多少?

圖上看來那顆是做 設定用途的 jumper ,導通應該就是OK的

网友:
補上照片與實務說明就清楚多了,不用東猜西猜玩遊戲。

零歐姆電阻也是有微小阻值的至少在其規格內也是 5%,想要確定其阻值大小需用低阻計或六位數台式電表以四線式凱爾文測法才能抵補測試線的內部阻抗。
在顯卡上零歐姆電阻如有微小阻抗是沒有影響的,因為上頭都是數位信號,只要確定焊點沒有氧化或電阻兩端沒有剝離就沒問題,可以從零歐姆電阻附近的銅箔貫孔點以電表來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