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各廠牌的BIOS_PH插座

楼主(2020-11-19):
各廠牌的BIOS_PH那些都要怎插編碼器?
之前都要焊下來接
看了插座卻不知怎用= =
技嘉的怎樣接法?華碩的好像也是這種形狀的
上面9個座.編碼器8座多出來的是甚麼怎接?是VCC嗎?
1~9的順序要怎看?

技嘉BIOS_PH

ASROCK

网友:
頂.............
目的是覆蓋外送茶在首頁巳刪除的廣告遺痕 .

网友A:
各廠牌的BIOS_PH插座腳位說明,可參照 點位圖或電路圖.
已知 華碩/華擎 各型號主機板 BIOS_PH 通用
微星 有2種 , 基本上是相容
技嘉主機板不是全部都有 BIOS_PH,部份型號只有孔位沒焊排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廠牌的BIOS_PH插座腳位說明,可參照 點位圖或電路圖.
已知 華碩/華擎 各型號主機板 BIOS_PH 通用
微星 有2 ...

知道孔位後就可以知道燒錄器的接法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