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電容拆焊GG

楼主(2020-11-19):
各位高手好
小弟最近網路常常瞬斷,自行將路由器拆開,發現一顆電容已經鼓起來了,自己拿了工具想解下電容,我是先將針腳邊的錫加熱用吸錫器吸掉,然後一手加熱一手稍微搖電容看能不能脫離,但是我搖到一半針腳跟電容本體已經解體,變成針腳還在孔內,後面我在正面不鏽鋼空心針頂著,背後拿烙鐵加熱看能不能推出,但是還是無動於衷,不知道該怎麼解了...

网友:
會這樣是因為該濾波電容位置有大面積的舖銅(銅箔),散熱速度很快你烙鐵一上去就降溫了,

必須要讓該區域溫度蓄積夠高(燙)才能順利解焊(溶錫)....

先上焊油~~然後堆錫在電容兩腳位置....應該一個很容易融化(+)負極可能舖銅範圍大要等久
點...

网友:
反正都要換新的~

直接用新的 電容 加熱焊點  插入就可以~

要不然 看你有 没有 空壓機  熔錫時 用氣槍 直接噴 就可以吹出來了~

网友:
錫加大坨一點,烙鐵溫度要夠,同時用不鏽鋼空心真頂出來。

网友:
你用的烙鐵不夠強!!

网友:
補有鉛錫後,再吸掉,重覆個兩三次,
最好用木柄鉻鐵60W以上,
另一招就從正面直接把新電容正面焊上去,
腳留長一點.

网友:
烙鐵瓦數不夠…多練習幾十次,自然就抓到訣竅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的,又不在乎美不美觀,可以偷機一下,
電容斜放或躺平折彎腳,加多點錫想辦法焊上去就好了,不必強求要貫穿

网友:
電烙鐵不夠熱啊!還有要多練習拆焊技巧,
拆舊錫之前先加焊點新錫有助熔解。

楼主:
我現在統一回覆上面的疑問好了
我當初用40w烙鐵後來有換60w烙鐵,確定升溫超過半小時以上
我也試過將銲錫加大坨一點想導熱進去孔內
只是按在上面無動於衷,之後有再拿助焊劑試試看,還是都不會動....
會斷成這樣可能當初孔內的錫沒有融化,導致我搖晃時接腳斷在孔內

网友A:
  找一根適當長度的零件腳, 夾具抓上端, 下端插入孔裡.

  烙鐵接觸零件腳近孔端, 溫度 & 時間配合下, 或許斷腳可推出.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統一回覆上面的疑問好了
我當初用40w烙鐵後來有換60w烙鐵,確定升溫超過半小時以上
我也試過將銲錫加 ...

好的烙鐵對拆焊很有幫助,烙鐵頭是否氧化發黑不吃錫也是原因之一,請貼出您用的烙鐵跟烙鐵頭照片,電容已分離只剩下兩根引腳,照理說很好拆才對啊。

除了好烙鐵之外,吸錫器也很重要,才有辦法把孔內殘錫吸掉。

网友:
烙铁不给力、没堆锡、助焊剂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適當長度的零件腳, 夾具抓上端, 下端插入孔裡.

  烙鐵接觸零件腳近孔端, 溫度 & 時間配合下, 或許 ...

加錫,再吸錫絕對可以拆焊.
錫條的好壞也有關係.

网友:
錫用太爛的~烙鐵功率不夠的~會有很大機率搞死板子~
錫要是熱太久會變乾變硬~再餵新錫~不一定吃得下去~
如果焊油無效...我都會請出"松香".....這個很便宜~
灑一些在孔上~~加熱~~
我買過那種一捲100以內的錫絲~只用一次~我就把整卷都丟了~
後來都買貴一點的錫絲來用~

网友:
早期我用的一招~耗時間~但一定能搞定~~
用鑷子腳插進去轉啊轉~~不會破壞孔~又能把錫渣掏出
也用過手搖鑽尾

网友:
1.烙鐵至少買"兩段式加熱型"。
2.錫絲請買"整卷"0.8mm,新原、固品 皆可。別買錫筆,浪費錢又難用!
3.DIP元件我通常用牙籤再削尖處理孔洞的錫,未融化的錫不要物理性硬拉,可能造成貫孔脫落。

楼主:
小的我最後找人幫我處理掉那兩隻斷掉的接腳
最後師傅建議我烙鐵要用尖的,瓦數要大的
烙鐵頭最後確實是泛黑氧化不吃錫,我也買新的替換掉了
最後也更換好了 謝謝各位寶貴的意見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