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AKM3060M微波爐按鍵部分失效

楼主(2020-11-20):
按鍵0,1怎麼按都沒反應,7,8時有時沒有
本來以爲是按鈕拆開換按鈕就好,
拆開發現是觸控式的,
現在時間只能設定2:22或5:22
想要2:00/5:00都沒辦法

請教這種觸控式該如何處理?

网友A:
把圖1的塑膠貼片面板,像撕貼紙一樣慢慢地撕開它…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比較搞工~
薄膜線路+開關我全部用硬線直接自己焊一塊+換輕觸開關
貼紙移開讓底下就這樣
搞定不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圖1的塑膠貼片面板,像撕貼紙一樣慢慢地撕開它…

請問是從外面的按鍵面板撕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比較搞工~
薄膜線路+開關我全部用硬線直接自己焊一塊+換輕觸開關
貼紙移開讓底下就這樣

搞到這樣我不行,也太厲害了吧!

网友C:
美的或格蘭仕的貼牌機。

可以外接一個盒子,把按鍵鎖在上面,然後再把盒子鎖在機殼上,這樣會比較好施工。
可以找一個機械式的控制面板,直接換掉就好。
可以先找出原型機的型號.然後去淘寶找零件。

比較高級的做法,隨便講兩個:
可以改成無線式,這樣就使用手機來控制。
可以改成感應式,這樣按鍵就不用再施力。

网友:
這種觸控面板最容易壞,能夠找到原廠的最好,不然沒兩把刷子的想修改,要修復困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的或格蘭仕的貼牌機。

可以外接一個盒子,把按鍵鎖在上面,然後再把盒子鎖在機殼上,這樣會比較好施工。 ...

這感覺很困難,我淘寶找找有沒有相同型號的零件?
先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D:
那個 有點像導電碳膜 整張拿出來量哪邊有斷 用導電銀筆去修補    就像#2樓分享的 實例 裏頭的 那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 有點像導電碳膜 整張拿出來量哪邊有斷 用導電銀筆去修補    就像#2樓分享的 實例 裏頭的 那張  ...

這方法比較簡單,銀漆筆記得以前拿來改CPU,沒想到也可以這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