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會員中,有沒有是在從事保健食品類的?

楼主(2020-11-20):
因為目前法規規定不能在網路上販售藥品,所以很多都改成"食品",想詢問幾個關於高單位魚油的保健"食品"問題,不知道有沒有在從事這方向工作的會員?

网友:
我是消費者

吃魚油看目的,通常是消炎和顧腦
主要成份ω3 DHA EPA

關於 ω3和ω6,後給家人的菜單如下,請參考看看

http://wssroc.agron.ntu.edu.tw/newsletter/Files/01035.htm
豬母乳(可以自己種,免肥免農藥的好東東)

https://health.tvbs.com.tw/nutrition/323371
亞蔴仁子油,在iherb買 17美金 750ml 的樣子
芥花油,去好市多買5公升裝的

https://epaper.ntuh.gov.tw/health/201803/special_1_1.html
椰子油,也是在好市多買的,為了月桂酸

實測在大5年以前了吧,長輩的LDL和HDL和三酸甘油脂都還在正常範圍內
至於腦病變,沒辦法

网友A:
保健食品與藥品的區別在於單位含量的多寡。

資料可由食藥署網站查到。包括成份比例,健議每日攝取量等。

一般人很容易把魚油和魚肝油混為一談,這是不同旳產品。

魚油裏的主要成份是Omega-3(DHA+EPA)

是號稱低溫不凝固的東西。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4007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健食品與藥品的區別在於單位含量的多寡。

資料可由食藥署網站查到。包括成份比例,健議每日攝取量等。

小時候吃了一大堆魚肝油+鈣

主要成份是Vtm A,顧目珠的啦
但現代來說不需要了,只要營養均衡就可以攝取到足量的A
或者是看些顧目珠的,有勞wish開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時候吃了一大堆魚肝油+鈣

主要成份是Vtm A,顧目珠的啦

市售中有很多偽魚油,用的是一般食用油裝膠囊,很容易受鶣。
所以要買還是要找信用好的品牌,是會貴些,但是信用是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售中有很多偽魚油,用的是一般食用油裝膠囊,很容易受鶣。
所以要買還是要找信用好的品牌,是會貴些, ...

是的,所以我不考慮魚油

因為有其它來源可以取代,性價比嘛,加減省點摳摳

一般植物油沒魚油的那個味道啦,咬破就知道,可能多少會混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