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嵌燈開孔的問題

楼主(2020-11-20):
各位前輩好

敝人最近幫家裡的廚房換了LED嵌燈

開孔15cm、15W嵌燈兩顆,換上去後突然覺得住家屋齡-10年

現在有念頭要把臥室的嵌燈也換掉
但是臥室目前是木天花板裝傳統嵌燈,開孔15cm四個,若換上4顆15W的LED燈,加上臥室沒有一樓廚房的挑高,我怕會造成亮度太高而刺眼
若採用低於10W的嵌燈,一般市售尺寸都不到10cm,天花板小孔可以挖大,但大孔要如何縮小?

還是有其他建議的方式,謝謝!

网友:
...怕會造成亮度太高而刺眼...

原 15cm 嵌燈 加日本和紙可以看到木質纖維那種  或是絲襪  這樣應該修改幅度最小

网友A:
附個你想要問,傳統崁燈的圖吧與規格。
正常崁燈是指杯燈(鹵素燈),傳統會超過15CM崁燈大多是PL-C或BB燈或E27,不內崁哪個也蠻亮的(近30W)。

15CM內崁燈直接改E27座,要幾W,要何種色溫LED相容E27市面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個你想要問,傳統崁燈的圖吧與規格。
正常崁燈是指杯燈(鹵素燈),傳統會超過15CM崁燈大多是PL-C或BB燈或E ...

不好意思,現在附上圖

原先四盞嵌燈都是這一款的,後來這燈管陸續壞掉,現在只留一盞

另外三盞都被我改成E27裝省電燈泡了,因為家裡燈具汰換後就剩一堆舊省電燈泡,只能這樣慢慢消化掉

我個人是覺得嵌燈雖然比較好看,但讓光源藏在裡面再用燈罩反射出來,這發光效率實在是...這方面LED嵌燈真是強多了

网友:
內座都已更換E27形式,這沒啥好擔心,只要時間到耗材用完再換通用E27形式LED,E27接頭也較安全/易維護/易取得,通用規格,要哪一家隨你換。
消耗功率/色溫都可選。
如下圖  左邊 E27/LED橫置或直列都可(旭光/燈泡色/8W/全電壓),低於10W以下,銷路還不錯(低耗電/如內崁照度就沒得要求)。右邊E27大杯燈較適用於直列或特殊多轉向透射類型(W數超過左邊數倍)不適合大大的,適合投射。

网友B:
15CM是標準孔徑不要改,燈具比較好買,太亮太刺眼,學電子的當然從電路下手,這種LED崁燈大都是用外置式定電流電源供應器,一般是定電流300mA,修改定電流回授電路,把電流降為250mA、200mA、甚至是150mA,可以調整到自己期望的亮度,省電、剛好夠亮、增長LED晶片壽命,好處多多。

我家很多年前就把幾十盞省電燈泡崁燈改成整體式LED崁燈,視位置不同都有調整不同驅動電流,到現在還沒有任一盞故障過,連夜間小燈也是用同一盞LED崁燈供應小電流來達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CM是標準孔徑不要改,燈具比較好買,太亮太刺眼,學電子的當然從電路下手,這種LED崁燈大都是用外置式定 ...

我把手邊的15W嵌燈拿來看了一下

80V、15W算起來電流是187.5mA

BP2867D

是調整pin7(current sense)的電阻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手邊的15W嵌燈拿來看了一下

80V、15W算起來電流是187.5mA

沒錯,就是改變電路板上RS1阻值,可以加大阻值不能變小,以免超過原始設計承受功率。

實際驅動電流要用電流表測量,用算的不準確,標示80V是指定電流最高電壓,超過80V會無法定電流,實際工作不一定在80V。

您這組燈具做工看起來還不錯,請問哪裡買的?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就是改變電路板上RS1阻值,可以加大阻值不能變小,以免超過原始設計承受功率。

實際驅動電流要用 ...

我是在這個賣場買的

我個人是覺得品質還不錯,用手機相機測了一下,沒有頻閃,光線也是均勻擴散,不會太刺眼,還有快接接頭
價格也不貴,但壽命就不好說,畢竟我剛用沒多久

我家浴室前陣子才剛換新燈具配LED燈泡,早知道有這種LED嵌燈,就一顆搞定了,多美觀啊

网友:
請找網拍開孔15cm;10,11,12W LED 嵌燈.
三種不同的瓦數!試試看不同色溫的亮度需求.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UlEQIKg&ampcf=1
也有8W的真的不需要改孔啦!

网友:
請問有足15W嗎?

楼主:
測了一下得到這樣的結果...

网友:
E27 的外殼現在都是塑膠,
MR16 散熱片小熱量高,
之類燈泡已放棄使用,
主要散熱太小使用一段時間就燒掉,
反之一體式燈具一般都有金屬外殼可供散熱可提高壽命,
使用三年左右無任何一體式燈具損壞.
記得這種小嵌燈也有可調亮度色溫或遙控/連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就是改變電路板上RS1阻值,可以加大阻值不能變小,以免超過原始設計承受功率。

實際驅動電流要用 ...

我把原來的0.92歐姆弄下來,換上2.2歐姆

結果就不會亮了

換回原來的電阻又正常了。奇怪,是我哪裡弄錯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原來的0.92歐姆弄下來,換上2.2歐姆

對照了您的電路板照片,看起來好像不是隔離式的變壓器,電路結構不同似乎不能這麼改,建議把電路畫出來再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照了您的電路板照片,看起來好像不是隔離式的變壓器,電路結構不同似乎不能這麼改,建議把電路畫出來再 ...

我只大概看得出來AC_IN進來後應該是先經過橋式整流

至於後面的電路,我找時間再來畫看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