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關於整流電路的問題
關閉

楼主(2020-11-21):
新手請教各位大大關於整流電路的問題,J4輸入AC9.5V,爲什麽DC_IN輸出的電壓為9V左右,而不是9.5√2倍電壓,LM2679S-ADJ輸入腳電壓範圍在8--40V之間,但是整流之後的電壓有時會低於8V以下,導致LM2679S工作不正常,想請教以下各位大大怎麼改善此電路

楼主:
小弟用的是這款可調交流電源

网友:
C138 100nF 容值太小,在正常負載下,不足以將 60Hz 整流出來的脈動直流充份濾波成低漣波的直流。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DC_IN在工作時的波形即知。

補充內容 (2020-11-22 12:18 AM):
圖2中,二路LM2679前各有220uF,合計ˋˋ440uF,假設總電流1A,ˋ容量會不夠,以致部分時間會掉到8V以下。

設計要點:濾波電容儲電須撐到下個波峰

网友:
1. 要看該機AC電壓表 是 RMS 還是 峰值
2. DC-IN 靜態 不接LM2679S  時 ,  空載電壓 ?
3. R129  5Ω  掐住 整流器 到 濾波C138 之間  充電時的電流  ( 負載電流愈重愈明顯)

題外話:
    DC IN 之後若是線性穩壓器,將電阻插在濾波前 抑制充電電流,
    降低濾波後電壓,使線性穩壓器節省多餘功耗....是有這樣做的。

    但是... LM2679S 不是線性穩壓,不須如此。

网友: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發文練習區可以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