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分離式冷氣室外機自己會啟動
關閉

楼主(2020-11-21):
自己發現分離式冷氣的室外機自己會啟動,但是室內機是關的,以前有一樣的問題,回來師父換了室外機的機板就好了,想問一下這片室外機的板子,有可能是那個東西壞了?謝謝!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