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在家用的工作桌

楼主(2020-11-21):
長期以來在家裡維修或測試都在書房系統家具書桌上進行,面積、長度是夠用,但儀器、工具擺設與插座等是個問題,也要小心翼翼怕刮傷桌面,公司用的角鋼工作桌都沒這些問題,所以一直想弄一台在家裡用。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主要是整理舊有物料,如桌板、層架板裁切封邊,挑選狀況好一點的角鋼,延長線插座整理換線等,還要分次搬運回家,今天總算全部組裝好了。

▼ 完成的樣子,儀器工具都還沒放上去,空空的,桌板是3尺X6尺,全板未裁切含封邊大約93公分X185公分。

▼ 由上往下是頂層置物架、儀器架、桌面、桌下置物架,總共有6個4孔110V插座,1個220V插座在右上角朝下。

▼ 總開關,一經關掉整台工作桌斷電。

▼ 桌板右側朝下安裝一個12P端子台當分電盤,插座與照明各自拉線到這裡連接。

▼ 配線完成以夾板蓋住,以免不小心觸電,桌面下摸到的機率其實很低。

▼ 配線完成,T5 28W 工作燈亮起,可以工作了。

▼ 桌板、層架板以45度角封邊,外角以砂紙打磨圓滑。

▼ 桌面後側左右各開一個穿線孔

网友A:
看來ysc 想要擴大營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ysc 想要擴大營業

剛好相反吧?在家裡是搞興趣的,如果擴大營業是擴廠才對吧?

网友B:
請教大大
桌子中央有需要加強支撐嗎?是考量桌板厚度足夠的原因嗎?
謝謝。

网友:
真帥,我也要弄一小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大
桌子中央有需要加強支撐嗎?是考量桌板厚度足夠的原因嗎?
謝謝。 ...

桌板下有加兩支縱向角鋼支撐,桌板是4分合板面貼美耐板大約16mm厚,角鋼與桌板用16mm長鐵皮螺絲加墊片鎖固,桌板大約鎖了18支螺絲,鎖螺絲除了固定桌板之外,受力時不讓角鋼發生扭轉也可以增加強度,組裝好之後人在桌面上行走沒問題。

网友:
真是厲害,很細緻,配電都規劃進去.讓我有學習到,謝謝分享.

网友C:
我得到的教訓是,T5 下面一定要加均光板,這個可以從報廢的 LCD 電視中取得。不然鋁片、鋁殼電容、其它有光滑面的零件表面會反光太亮,基本無解。

舊桌子是沒辦法了,如果還有要做新桌子的話這個一定是重點工作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得到的教訓是,T5 下面一定要加均光板,這個可以從報廢的 LCD 電視中取得。不然鋁片、鋁殼電容、其它有光 ...

工作燈是有PC罩的,面向人這邊也有加貼白色膠帶,8盞這樣的工作燈使用10幾年了沒問題。

网友:
有沒有興趣代工製造工作桌啊?~~

運輸有小賴~

學姊會接單~

木工有蔡老闆~

网友D:
我常常踢到桌腳
鋼鐵的比木桌腳更有感
比蛋蛋的憂傷更憂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常常踢到桌腳
鋼鐵的比木桌腳更有感
比蛋蛋的憂傷更憂傷

工作時請熱愛鋼包頭安全鞋

我覺得園丁鞋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至少前面有整個包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常常踢到桌腳
鋼鐵的比木桌腳更有感
比蛋蛋的憂傷更憂傷

桌腳再用防撞海棉包覆,撞到不會痛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作時請熱愛鋼包頭安全鞋

我覺得園丁鞋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在家耶...當然是光著腳透氣啊 !
光腳踢到角鐵  現在心裡都是創傷陰影

网友F:
樓主的工作桌已全部完工了嗎?儀器設備什麽的都放上去,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常常踢到桌腳
鋼鐵的比木桌腳更有感
比蛋蛋的憂傷更憂傷

所以桌腳要比桌板往內縮,減少踢到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的工作桌已全部完工了嗎?儀器設備什麽的都放上去,使用效果如何

算是完工了,儀器工具慢慢放上去,使用效果應該在預期中,因為這樣的架構已經使用快30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算是完工了,儀器工具慢慢放上去,使用效果應該在預期中,因為這樣的架構已經使用快30年了。 ...

話說幾年前.我的工作桌也像您一樣.
現如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話說幾年前.我的工作桌也像您一樣.
現如今............

gkjnn大生意做很大,很壯觀。

网友H:
我也來 PO 昨天剛完成的文書工作桌。
電動雙馬達升降桌,最低 70 公分最高 120 公分,最大負重 150 公斤,桌腳全重 25 公斤。
桌腳是坐船過來的含運六千多出頭(雙 11 特價) ,桌面四尺兩呎連鎖傢俱行買 590 元,最大可裝到六尺三尺的大桌面。

自行安裝簡單使用滿意,正在打算幾張工作桌都換成電動升降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話說幾年前.我的工作桌也像您一樣.
現如今............

為什麼熱風槍要搞這麼多台?除了烤機板難道也像屏東縣楓港烤小鳥一樣???

网友D:
偷偷問一下 ... AC電源的地線想怎接?

网友:
小弟的克難工作桌,
用的是美式賣場傳說中的層架改造,
展開如下:
住處太小,所以桌面設計成可折疊,要用時再打開,再搬張餐椅來坐中
桌面用層架的板材,
底下用角木補強,
三角架用自攻螺絲鎖上後,
再綁不锈鋼線補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來 PO 昨天剛完成的文書工作桌。

這是單馬達還是双馬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家耶...當然是光著腳透氣啊 !
光腳踢到角鐵  現在心裡都是創傷陰影

那真的要保重

我以前有次踢到木製床的床底邊角

然後那次右腳小指頭痛了大概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偷問一下 ... AC電源的地線想怎接?

我沒接,雖然家裡的插座都是三孔有接地線,但工作桌的接地線故意不接,因為儀器外殼跟電源線地線相通,訊號端子地線又跟外殼相通,因為工作上有測量活電側的需求,所以工作桌插座刻意不接地。

楼主:
習慣在工作桌鎖長螺絲以便吊掛測試線、電源線、工具等,一張工作桌鎖個8~10根就可以掛很多線材了。

▼ 螺絲行買到的2分半5吋長螺絲

▼ 儀器架兩側各鎖幾根

▼ 桌面下兩側也可以各鎖幾根

反正萬能角鋼架孔洞很多,想鎖哪裡就鎖哪裡,隨時想增減、移位也很容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來 PO 昨天剛完成的文書工作桌。

那家買的有興趣?可以私訊嗎?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家買的有興趣?可以私訊嗎?謝謝你

他不幫人廣告,不過你從桌子的升降器圖片搜尋就有了單馬達的4400百多台幣,含包裝大概30公斤運費大概在九百多元台幣左右,單馬達升降動態中承載75公斤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