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 數位溫度表 PT100 和 DS18B20 的一些問題

楼主(2020-11-22):
之前有買了 這兩種 數位溫度表

正面都是 3位數 的七段顯示器

PT100

PT100

PT100

這PT100 是2線式的,加 另2條 正負電

可以到400度

DS18B20

DS18B20

DS18B20

這DS18B20 是3線式的,2條 正負電

這是到125度

我想問一下

PT100,我看網路上的文章,說是 它的0度,電阻是 100 Ω,變化率是  0.3851 Ω/℃

這2個參數 這要是叫PT100的就是固定的嗎? 所以它 溫度對電阻,是像線性變化的嗎?

因為我要 延長 它的感測頭,那要不要找它這種紅白專用的線材來用?還是我可以 只要找 低線阻的 線材來 焊接就好了?

意思是說,我延長用的線材,PT100,只看 和板子之間的電阻是嗎?

因為我這個是 2線式的,我看有文章說 三線式的,第3條線可以解決延長時的多出來的電阻誤差

還是我這板子 原本2線,可以改 成3線?

我目前 有一個原附1M的線 拿來延長了,頭尾是原本的線材各 50CM,中間剪開 用了一般粗一點的電用紅黑皮銅線,2處都用 可拆的接線端子,不是焊死的

圖示:

PT100測頭------(原線)---------可拆端---------------(紅黑皮銅線)------------可拆端------------(原線)------------板子

結果,它在測量上,多了 14、15度左右 的電阻,也就是 溫度 22度時,它量到 36度

我也不用量得太準,正負 5度左右 都還可以,但差到 十幾度就感覺不太行

所以 是因為 我有2處 沒焊死的端子 的關係,造成 高出來的電阻嗎?

那電用紅黑皮銅線 這個線 的阻值 可以用嗎?

還是我要 另外買 長一點的線(2M),專用線? 一線到底?,那它PT100的感測頭,我看有 產地製的分別,有其他 性能的差別嗎?

就是說 我可以 只要 是「寫」PT100的感測頭,線長我合用,就可以買回來 用在 這個板子上嗎?

另外,另一種 DS18B20  3線式的,這是不是 因為有第3條線,所以 延長時不會有問題?

還是 DS18B20這種延長,還要 其他校正? PT100延長 只要 管電阻?

對了,我這 2種溫度表  DS18B20 和 PT100,它們的板子上的晶片 都是用 相同 (??)

我看它2種 都是寫 8S003F3P6,我當初買是不同家買的

以上的問題麻煩各位了,謝謝

网友A:
要看用途與測溫範圍來選擇用哪種形式的感測器,基本上分成工業用與常溫用。

工業用的常見就是 PT100 (電阻型) 這種與 K、J (熱電偶)能承受極高與極低溫,熱電偶成本最低但因為是小電壓訊號容易受雜訊影響數值,所以就得使用電阻型的感應器來用在長距離的傳輸,又為了補償長線路的阻抗所以又有三線或四線的接線方式。
PT100 本身就是兩線可以接成三線或四線,能否接受三線或四線完全取決於溫度計的輸入電路,樓主這種使用 8S003F3P6 單晶片的表頭沒有輸入緩衝變換的 OPA 是無法相容三線或四線式。
PT100 有阻值表可以對應溫度且是線性變化的可以自己以三用電錶驗證其誤差,短線連接一兩米的應用可以選用阻抗較低的多芯鍍銀線,長距離就得使用複合三線或四線的訊號線了。

常溫型多半都是半導體型,將感測器與感測電路都做在一起優點是誤差都在一度內,缺點是只能承受約 100 度的溫度範圍。
DS18B20 是串列資料輸出採用 1Bus 的格式讓許多 DS18B20 都能同時並聯在這條訊號線上感應不同的溫度,很適合用在機台內來簡化許多感應器的配線。
DS18B20 由於是數位式要延長比較簡單不會失準,只要訊號不低於 TTL 位準 2V 都可以任意接長。
還有一顆也很常用的 LM35 不需靠單晶片來解碼直接就輸出線性的電壓一度 C 就是 10mV,用三用表就能直讀溫度。

雖然兩個表頭都是 8S003F3P6 單晶片但內部程式與運算轉換公式不同所以不能互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用途與測溫範圍來選擇用哪種形式的感測器,基本上分成工業用與常溫用。

工業用的常見就是 PT100 (電阻 ...

感謝您的回覆

我理解一下您的指導,如下述

1)我這個 2線式 的PT100 的板子,無法 改接 三線式的PT100的頭。

2)PT100的感測頭,是  0.3851 Ω/℃ 的線性變化。

3)有阻值表 可以對照 溫度,線性變化的話,我可以 用EXCEL拉出表,0度C 是100 Ω,1度C 是100.3851 Ω  ~  100度C 是138.51 Ω,是嗎?

4)線材 ,可拆端子.....等等,都是 墊出了造成 誤差的阻抗

例如,我的例子,22度C,量測出來 是 36度C,約多了 14度C的阻抗,用0.3851 Ω/℃換算

也就是說 我延長的作為如:銅絞線的線材、2處的可拆端子、焊接點....等等,約產生了0.3851 X 14 =5.3914 Ω的阻抗,對嗎?

5)選用阻抗較低的多芯鍍銀線,一線到底,中間盡量不作 焊接

若我的例子,就是 PT100-----原線材-----焊點------多芯鍍銀線(延長)--------焊點-----板子

6)PT100的「補償」,不太懂「作法」,我只能聯想到「並聯電阻」,用來 降低 延長出來的阻抗

--------------------------

7)DS18B20 (3線式?)能 任意接延長,不會失準,太長的話 需 加強訊號(訊號放大電路) 就可以

8)DS18B20 (3線式?)都能同時並聯在這條訊號線上感應不同的溫度,所以我能 一個表頭,用 切換開關 並接 多個DS18B20的感測頭

9)我的新資訊:LM35,用 電壓:溫度,一度 C 就是 10mV

以上,感謝您

网友:
淘寶搜尋 Max6675 便宜又可靠 配合esp8266 馬上變成無線長距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我理解一下您的指導,如下述

1. 是的,支援三或四線的溫度表或模塊大都是工業用自動控制業的不便宜,可以多找找或自製。
2. 理論上是線性但實際上不是定數,因為材料與製成工藝且每家生產都有差異,好的溫度計廠家有辦法修正這些差異包含自家配套的 PT100 感應器價位五位數以上。
3. 請自行 Google 就有很多份,仔細看存在著一些差異。
4. 沒看到您的實際照片無法想像猜測,請依據 PT100 電阻表格與三用電表抓中間多出來的阻抗。
5. 越單純越好。
6. 那是用主動 OPA 電路來做的補償,將線路阻抗補償到 OPA 的回授線路中,跟差動輸入線路有關可以去找相關的儀表電路來看。
7. 如果太長要加上雙向的數位緩衝線路不是單向的訊號放大,或是轉成差動輸出類似 RS-485 傳輸。
8. 須自己寫程式用程式來送選擇指令收資料。https://www.jin-hua.com.tw/upload/product/2110000001544_DATA.pdf
9. 便宜好用,無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支援三或四線的溫度表或模塊大都是工業用自動控制業的不便宜,可以多找找或自製。
2. 理論上是 ...

非常感謝您

我大概有個底了

阻值表,後來我有網路上看,有0~9級的精度分別,不過由於您的指導,我推估出來的概念就差不多了,感謝

不過,我不太知道我的是哪種精度,可能可以用三用電表對照,不過大約看了一下阻值表的各阻抗,好像就是3~5度C的差距

實物因為已經先前 裝在車上了,所以 沒有實物照,很抱歉

之後 我排除掉 那些多餘的東西(改用焊死),看看 有沒有減少 14度C的誤差,再來向您回報情況^^

先在這裡打住

謝謝您的解惑 和 指導,祝順心

网友:
PT100是類比式,所以會受線材長度影響,雖然採用3線或4線式可以減少影響,但要看電路是否支援。

而DS18B20是串列數位式,在晶片內已經將類比溫度轉換成數位,配線長度不會影響溫度準確度,但過長的配線會導致串列訊號變形,導致無法辨認,個人經驗接線大約10公尺是沒問題的。

网友B:
無論是銀與銅,它的電阻也都有溫度係數,會隨環境溫度而改變,如果接線很長,導致電阻很大的話,導線溫度造成的電阻改變可能也要加以考慮。

此外,如果中間有經過很多接點,有不同材質的相接,該接點就像熱電偶般,會產生接觸熱電位,因此,建議盡量一線到底,或盡量使用相同材質(例如都用銅)連接點,避免混用過多不同材質相接。

楼主:
我剛剛 找了一些「鍍銀線」,許多都是 用在音響、天線 上的線,應該是可以用的吧

找不太到 標題 有 測溫線的

音響上的用線,都 低阻抗吧,還有抗干擾,雖然 印象中,材質 還會造成「音色」的冷暖分別,銀線 比較偏 冷、銳利的音色。

------------------------

18AWG 24AWG 鐵氟龍鍍銀線
(有點粗,不過粗的阻抗 會更低就是了)

產品規格

耐壓:600V

線外徑:1.80mm ±0.11mm

導體最大直流電阻:Ω/km20℃: 17.8
這應該是換算下來,在20度C時,每公里 有17.8 Ω,每公尺 就是 0.0178 Ω (這種線的溫度造成的阻抗變化大嗎?30度C,60度C)

導體結構:芯數/直徑 19/0.26

截面積mm2:1.0

---------------------------

32AWG 氟龍 特氟龍 鍍銀線 0.2平方 耐高溫線 電腦電源 改造線 杜邦線

1.標準截面mm2 :0.2平

2.導體結構 根數/直徑:7*0.20

3.導體最大直流電阻Ω/km20℃:83
換算下來,在20度C時,每公尺 就是 0.083 Ω

4.電線外徑:1.1±0.11 mm

5.耐壓:600V

6.通過電流:1A

★ 適合做開機 重啟 USB ,HD AUDIO 等杜邦線

★ 特富龍護套+高純度無氧銅鍍銀線製作,線芯銀白光亮,很漂亮,解析力高、音質極佳。透明特富龍護套耐高溫,燒不熔,燙不壞,高檔漂亮。

★ 適合做機內信號連接線,音源功放間信號線,音箱線,喇叭線,高效電源線(內阻低)。

37AWG特氟龍鍍銀線技術參數:

1.標準截面mm2 :0.12平

2.導體結構 根數/直徑:7*0.15

3.導體最大直流電阻Ω/km20℃:145  (在20度C時,每公尺  0.145 Ω)

4.電線外徑:0.95±0.11 mm

5.耐壓:600V

6.通過電流:1A

-------------------------

RF射頻 同軸連接線 鍍銀線 雙銀線 SFF-50-1/1.5 高溫線 50歐姆-1/1.5  (單實芯線?可以用嗎?)

耐高溫同軸特種電纜(RG178/316)

型號:RG178 50/1 (這意思應該是指 1KM 50 Ω 吧)

        RG316 50/1.5

鍍銀線 特氟龍饋線 高頻低損耗 具有耐酸耐磨耐腐蝕耐高溫等特點。

電線最大外徑:

RG178(1.8mm)

RG316   (2.5mm)
--------------------------

川木  美國產特氟龍 兩芯帶遮罩鍍銀信號線 遮罩線 耐高溫 音訊機內線

白色線,外徑3.3毫米,芯線帶外皮1.1毫米,線芯19支

(這是 一線雙芯,方便,75元/1M,沒寫 阻抗多少就是了)

----------------------------------------------------------

川木 進口特富龍 2芯帶遮罩鍍銀發燒音訊線音響功放膽機機內信號線散線

線徑3.5mm

( 一線雙芯,138元/1M,好貴,沒寫 阻抗多少)

-----------------------------------------

(30呎)30AWG 30FT OK線 / 共10色 9米 鍍銀單芯線 / 耐溫105℃ / 焊接 連接線

鍍銀線 30AWG F-60 OK線 30號 約40呎(12公尺) 學生實習.電子線路.麵包板

這種線,可以用嗎? 好便宜的 鍍銀線(鍍銀單芯軟銅線)??? 家裡還有一、二卷........

---------------------------------------------------

另外 有看到「鍍銀接線端子」,方便維修,不知好不好用,阻抗夠不夠低

鍍銀/0.4mm厚)接線端子 冷壓端子 6.3 接插件 6.3 插片插簧端子 含標準護套

鍍銀/0.3mm厚) 2.8插簧 2.8 冷壓端子 2.8mm插簧 接線端子 喇叭接線端子 含護套

銅質:黃銅

表面處理:鍍銀

----------------------------

JST連接頭/大電流/多芯矽膠線(高品質鍍銀銅線/非PVC)

---------------------------

以上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論是銀與銅,它的電阻也都有溫度係數,會隨環境溫度而改變,如果接線很長,導致電阻很大的話,導線溫度造 ...

喔喔,了解了,謝謝解惑,提供我考慮,非常感謝

P.S.
喔,對了,要有 焊接(焊點)的話,焊點 要焊得 小而照線順 比較好,對嗎?還是 圓肥牢固 ?

突然想到,焊「鍚」的阻抗,還是 找到 有含銀%高的焊「鍚」

補充:
我剛有看到 一個學生論文
使用熱電堆的無線式溫度量測裝置之實現

第16頁寫到
熱電偶 是使用 兩種不同性質的金屬端點接觸,利用熱電效應測量溫度,當熱電偶兩端有溫度差時,即會產生一個電動勢

就是您 提供的 知識,感謝

楼主:
剛找了一下 溫度係數

隨便看到一個產品的技術參數:

鍍銀銅線 在溫度+ 20℃時,電阻率≤0.017241Ω.mm2/ m,電阻溫度係數為0.003931 /℃。

所以是說 這產品 當線到在 100度C時,可能 有 0.3931 Ω

在PT100使用之下(0度,電阻是 100 Ω,變化率是  0.3851 Ω/℃),溫度 造成約莫 誤差多  1度C 左右

网友C:
這個嘛……我只想先問樓主是打算做學術研討還是找實務的解決方案呢?

如果是後者的話,若 DS18S20 測量範圍適用沒問題,直上就好了,不必考慮閒雜事。

如果是前者的話,各大小廠的應用筆記裡都有很多。一下子看超過 40 個字,小弟腦袋會疼……

楼主:
哈哈哈,我好像 走火入魔了~~~

鍍銀銅 導線,因為高頻電流的 集膚效應,電流只從導線表面流通,表面為銀可以降低電阻率。

鍍銀銅線 用在高頻電路,因為高頻電流有 集膚效應,即從導線的表面走。銅線鍍銀 後高頻電流的電阻會下降明顯,又比銀導線便宜很多。
同樣的線徑,多股線的導電能力大於單股線,因為電流是從導線的表面通過的,多股線的表面多。
但從使用年限來說,單股線耐用。

(除了 本來知道 有  集膚效應,電流只從導線表面流通,印象中看過,低頻 好像是 會往 導線中心 走)

電流有集膚效應,就是說,電流集聚在導體的表面流通;
在同樣平方的情況下,多股線 比 單股線的長度大,因此互相絕緣的多股線比單股線能通過串聯的電流。一般是鍍錫...也有要求高的線會用到鍍銀的...
錫層主要是保護銅線不被氧化...錫的電阻比銅大...因此重組電阻有一定影響...
假設錫層厚度相同...截面越小的線則錫層所佔的截面比例尺寸...對電阻的影響也可能...
就標準要求而言...同規格的裸銅線電阻比鍍錫銅線的電阻要小...

銀和銅能降低電阻率嗎?
你這個問題問的是 電阻率 。銀和銅是金屬裡面電阻率最低的兩個。

銅導線和鋁導線的電阻率應該是常數吧
如果把各種材料製成長1米,橫截面積1平方毫米的導線,在20℃時測量它們的電阻(稱為該材料的電阻率)並進行比較,則銀的電阻率最小,其次是按銅,鋁,鎢,鐵,錳銅,鎳鉻合金的順序,電阻率依次增大。鋁導線的電阻率是1.5倍多,它的電阻率p =0.0294Ωmm2/ m,銅的電阻率p = 0.01851Ω·mm2 / m,電阻率隨溫度變化會有一些差異。

導體鍍銀越厚,通流能力越強嗎,接觸電阻會越小嗎
對的。
在20度常溫下:銅導電率:0.0167(Ω·mm2 / m)銀導電率: 0.0159(Ω·mm2 / m).3,電阻=導電率*長度/截面積4,鍍銀越厚,截面積,電阻越小;長度越短,電阻越小。

銅導體鍍銀有什麼作用
增加導電性,降低迴路電阻

銀導線和銅導線誰的電阻大?
在相同的直徑和長度情況下,因為銅越純,其電阻率越小。

--------------------------------------------------------

看完這些,我要挑線的話

應該是要 挑 多絞的導體結構 根數 根直徑,根數多,根直徑小(總線徑 來的小),若 根直徑相同,挑 根數多的,鍍銀 面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嘛……我只想先問樓主是打算做學術研討還是找實務的解決方案呢?

如果是後者的話,若 DS18S20 測量範 ...

哈哈哈,我也發覺 自己 走火入魔了^^

沒事啦,只是還沒 動工修改,閒閒的網路亂爬,東看西看

网友:
你應該先把你的問題清楚寫出,然後你要達到的目標說明清楚。
不然什麼都對也什麼都錯。

三線補償的原理裏面有: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687c.pdf

三線補償電路是利用"相同等距"的材質,就是說走三線的話,只要利的特性不變就可以補償。
如果你只是要用二線的話就不用管這些,反正拉長就是不準。

网友D:
網路資料: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v6lp934.html
PT100 溫度傳感器是一種以鉑(Pt)作成的電阻式溫度傳感器,屬於正電阻係數,其電阻和溫度變化的關係為:R=R0(1+αT)其中α=0.00392,Ro 為 100Ω(在 0℃的電阻值),T 為攝氏溫度,因此白金作成的電阻式溫度傳感器,又稱PT100。...

-------------------------------------------------------------

以你說的 變化率是  0.3851 Ω/℃ (α值) ...
加了延長線後 溫度 22度時,它量到 36度 (誤差14度, 電阻多了5.39--感覺有點大...)
我用excel弄了一個表格...

如果你加延長線...電阻變大(假設固定電阻)....
可以加並聯電阻來做"小範圍"修正...
"小範圍"指的是,可以校正你要量測的溫度變比較"準確",但它範圍很小(約+-10度)左右...
例: 並聯2.3K 中心溫度約23度 從12度到35度範圍 誤差在1度內
由你說放在車內, 22度變36度,來猜 應該是冷氣在用...
如果是要放在水箱平常約八九十度...則並聯3.5K, 80度到100度範圍 誤差在1度內
-------------------------
依你說的22度變36度來算,並聯以下電阻的變化
1. 並聯 2.3K , 中心溫度約23度(誤差最小), +-10度 誤差在1度內
2. 並聯 2.5K , 中心溫度約35度(誤差最小), +-10度 誤差在1度內
3. 並聯 3.0K , 中心溫度約65度(誤差最小), +-10度 誤差在1度內
4. 並聯 3.5K , 中心溫度約90度(誤差最小), +-10度 誤差在1度內
5. 並聯 4.0K , 中心溫度約115度(誤差最小), +-10度 誤差在1度內

PT100_誤差14度_並聯2.3K

PT100_誤差14度_並聯2.3K

實務上,東西(量測電阻或計算)不會那麼剛好...
你可以並聯(2K+500可變) =等於有2.0K~2.5K 可調
或者並聯(2K+1K可變) =等於有2.0K~3.0K 可調
這樣就不用計算半天...

另外,如果你發現你計算錯了...
不是22度變36度(增加14度,增加電阻有5.39)
而是22度變29度(增加7度,,增加電阻有2.7)
這時並聯電阻大約要換成5K(兩倍左右)...

所以你可以使用一個大電阻範圍(10K或50K可變)...
先去找出並聯電阻(大)範圍大約是多少...
然後再去改成(固定+小範圍可變)...

以上希望有幫助...

後註: 你提的級數...網路資料誤差級數A,B級
允許偏差值△℃: A 級± (0.15+0.002│t│), B 級±(0.30+0.005│t│)

你說的0到9級,沒猜錯的話,應該是分度表...
分度表跟誤差沒關係,一開始我也沒看懂分度表...
其實只是 表格呈現方式不同....
例: 註以下舉例,數值是亂寫的...
溫度 | 電阻
0度  | 100
1度  | 101
2度  | 102
99度 | 199
這樣列下去 這個表格,會很長很窄...
如果要它調成 "寛一點, 短一點"...
變成一般的紙(A4),一頁就可以印出...

溫度| 電阻| 電阻| 電阻| 電阻| 電阻| 電阻| ... | 電阻|
分度|   0  |    1 |     2 |     3 |    4 |     5 | ... |    9 |
0度  |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 | 109 |
10度|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 | 119 |
20度| 120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 | 129 |
..
90度|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 | 199 |

這樣的表...叫分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路資料: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v6lp934.html
PT100 溫度傳感器是一種以鉑(Pt)作成的電 ...

這位jason680大 真的要請受我三拜

真的太帥氣了,哈哈,作出了 EXCEL表來分析 電阻

這位jason680大的 大頭照,我有印象,大概看過 很多這位jason680大的文章,有特別留下印象

本來想說 我會不會 探討的 走火入魔了

這資料 也是有看過,但公式什麼的,就沒這麼專注的去看

不過,這EXCEL表真的幫助很大

讓我不得不 也來照著 這張表 和 公式 來 拉出看看,哈哈

這張表,為了 還原大大的表 來對照,研究了好久才 合對到數值

後來,想說 以為 並聯的方式 不同,感覺上 好像會有改變成 非線性的情況

所以 就另外 作出 折線圖表 來看

看起來,還是蠻線性的,沒被改變

並聯3.5K時,比較接近 原始的性能

第一張的數值表,在研究大大的公式時,發現

0.003920.3851,這2個 係數,我本來只有0.3851這個係數的概念,0.00392我搞不太懂 用法 和 用得對不對

還以為是 由0.3851  四捨五入 什麼的來的,再 除100..........

後來,好像 是 0.00392是指 PT金屬的溫變係數 ?? 0.3851 是指 PT100這個產品的 溫度電阻的變化率???

所以第一張的數值表,就是 分別出 0.00392 和 0.3851,這2個 係數的運算 修改的,數值會跟 大大的不太一樣

這樣子 算法,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我是 用來 測量引擎的溫度,就是 直接 把感測頭 固定在 引擎的金屬上

所以 在我有2種 數位溫度表頭 選,我用 可以測量到 400度的 pt100,另一個 只能 測量 125度,外面有好看外殼的產品,好像幾乎也是125度的

PT100 跟 量125的 比,還蠻貴的,看起來 貴在 這顆 感測頭,表頭佔成本 反而 沒什麼差別

2種 表頭,買來時它都是 配 1M 的線.............

我再畫清楚一點目前的情況

綠色框的部分 可能 是有 產生 阻抗 造成 14、15度的 誤差

本來是想說,近測頭 和 近表頭 兩邊裝接頭端子,之後維修比較方便,中間那段的線 就不用再 穿來穿去的,好麻煩

接頭端子用的是這種( 不知道這是這個東西造成的 阻抗 比較大)

延長用的線大概就是這種

接頭端子 是用 銅 去作 接觸接合沒什麼概念 對於 它的 阻抗的增加,不過 這東西很便宜就是了,也許銅的材質 也沒這麼好

一直覺得 有14、15度 誤差 算出來的 電阻 是 5.39 Ω,不知道 算得對不對,有這會這麼大嗎? 14、15度的誤差 應該沒什麼問題,除非眼木

延長用的銅線 有爛到 阻抗大?

不過,想一想,我也幾個 要再確定的情況

我說,那時PT100的表 量出來的 是 36度,感測頭在引擎金屬上,但 當下 22度,是用 測溫槍 照射 引擎金屬 量出來的,完全一夜後的冷車狀態

我改天再 用 另一個 PT100 和 表頭,完全沒被改過的,一起放在 引擎金屬上 測量看看

在另外 機器 量測 當時的 氣溫

等於 我會有 3個溫度,被延長有誤差的PT100,和 一切原表原線沒改的PT100,和 另一個機器的氣溫(也許 是 非電子的溫度計那種)

看看 原機的PT100 會不會也有誤差....

再回來說,jason680大的並聯

我看了後,jason680大 並聯 的位置 大概 是包含 PT100的頭吧,是嗎?

如圖

我之前 也有想過 並聯 來降低 多出來的線阻

不過,我那時想的方式 不一樣,jason680大的並聯 我也有想一下下,只是當時 感覺 整體上好像會 改變到 PT100的 線性變化

所以才沒再往那個方向 思考,不過 經由 jason680大 的EXCEL表,可以看出來了,這可以考慮

我那時想的並聯,是 不包PT100測頭,只並 線阻,如圖

不過,這也有問題,因為 這樣 並 怪怪的,好像行不通,所以 我想在 黑(紅)線 上隨便 串個 電阻 1Ω

原本 有誤差 延長出來的部分 5.39 Ω +1 Ω

旁邊 並個 0.01 Ω

這樣 不含PT100測頭 會變化的電阻,其他的總阻 變成 0.009984

這樣子的作法 不知行不行?

不過,用並聯 的修正,可能要 到最後不得已時才作吧

我大概就先 拆 接頭端子,除了原線,延長的線 用 鍍銀的線 焊死,穿車體改用一段 導線管,線走管內,維修時就可以抽出來換,放回去時,順著管子內 穿到 引擎那邊。

看看這樣子 溫度誤差  會不會 比較好。

网友:
冷熱天車身上的溫度變化相當大啊,線路又長,雜訊干擾狀況也很多,不建議把敏感的感測線拉這麼長,I2C也不適合直接接這麼長且有干擾的環境,建議直接在測溫標的附近放個小的MCU進行測溫,無論是用ADC去讀類比值或I2C去讀測溫IC都可以考慮,再用適合較長距離傳送訊號的bus,例如CAN bus,把訊號傳送到主MCU,這樣子比較不會有測溫誤差的問題啊

网友E:
直接去買台3線式 pt100 溫度表
https://www.cvip.com.tw/h/Servic ... ;cont=21564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買台3線式 pt100 溫度表
https://www.cvip.com.tw/h/ServiceDetail?key=968528506225&cont=215645#de ...

哈哈哈,這台裝在車上也是帥氣啦

网友:
我一個朋友開發的一個產品,你應該需要的是這種東西,直接買就好。
google "SHADOW 水箱風扇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位jason680大 真的要請受我三拜

真的太帥氣了,哈哈,作出了 EXCEL表來分析 電阻

簡單回覆一下...

>>看起來,還是蠻線性的,沒被改變
基本上,並聯是"非線性"的...
(你把並聯換成200 ohm就可"看出"差異....)

只是因為Ra//Re(外加) 中Ra與Re相差太大...
Re >> Ra (Rey遠大於Ra,相差10倍以上)...
雖然是非線線,但因為"影響小"...
所以你在小範圍來看很性線...
所以並聯的應用
1. 最簡單
2. 成本最低
3. 施工與技術都最簡單...
唯一的缺點:就是Ra,Re必需相差大,使用範圍小
(看人,差5度都不是問題,應用上大概沒什麼問題...)

--------------------------------------
另外你畫的....黑線再並聯一個小電阻(綠線)....
基本上,如果可行...那就不需要 黑線, 只要 綠線就好...
所以是不是那裏有所誤會....

--------------------------------
還有你說的22度跟36度是不同儀器不同條件測得...
嗯,這個持保留...

先來說說....
其實 你延長一公尺(各50公分)...
基本上,我認為5歐姆...是無法接受的阻值...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驗證那裏出問題
1. 三用電表
  愈準愈好...

2.   量一下
  2a. PT100 接出來兩端(還沒有延長那一段)電阻
  應該是1百多 歐姆
2b. PT100+延長(包含你外接的線),
  總電阻應該是 PT100 + 你延長的線...
     2b量出來電阻 - 2a量出來電阻 = 你延長線的電阻
2c. 直接量你黑線(要並綠色)的點兩端...
     這樣就是黑線那一段的電阻...
如果 R2c 不等於 (R2b - R2a)/2

有幾種情形...
1. 電表不夠準
  因為電阻值(差)應該都很小...

2. 兩條線不同的金屬線相接點(下面的 +號 表示)
   你外接線(銅線)八成跟PT100的線(材質)不同,又在引擎室,實際應用時溫差應該不小...
    -----A金屬------+===B金屬===
  只有溫差,就會有"電動勢"產生(這個我沒研究)...

請自行網路查資料: 熱電偶(Thermocouple)
http://www.hvac-net.org.tw/CKEdi ... %BA%AB%E5%BA%A6.pdf
熱電偶(Thermocouple),是將 兩種不同材質之金屬導體連接而成,在金屬受熱產生溫
差時,兩金屬間迴路會產生電流,因此,運用此特性,可以透過判斷兩金屬間之電動勢,來
換算出溫度值。而因為此感溫器是由兩金屬導體製成,故稱之為熱電偶。

---------------------------------
以上如果是
1. 電表不夠準...
  可能還有解...
2. 熱電偶(Thermocouple)問題
  可能要請教版上大大或專業人士....

以上希望能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簡單回覆一下...

>>看起來,還是蠻線性的,沒被改變

終於把這個弄好了.....

先講結果,目前 弄得差不多有 0.9度的誤差吧

結論就是,要把PT100 延長時,就是要把它 視作 像是 玩音響的玩家一樣,線材、焊點都要講究

因為 喇叭 是 類比 的,PT100 也是類比

我目前就是 把 2邊的接頭端子 都拆掉不用,直接用 焊的,用的是 2%含銀的 銀鍚焊線,中間延長的部份,還是用 紅黑皮的銅線

十:含銀2%的焊點

PT100感測頭------(原鍍銀線50cm)------ -------( 延長:紅黑皮的銅線,約1.2M)------- -------(原鍍銀線50cm)------ *(一般的焊鍚的焊點) 表頭

我有帶 一組 DS18B20表頭 和 另一組 原機PT100表頭,加上車上 延長的PT100

3個感測棒 同時都放在 水中 比較測量溫度,DS18B20表(25度),原機PT100表(26.0度),延長的PT100(26.9度)

------------------------------------------------------------

本來在家,有另一組的 原機PT100表,我有把 PT100的感測棒 從表頭板子解下來

就是 PT100 帶原線(1M),它的線 大概是用 鍍銀線

室溫 24度時量,PT100的電阻 約是 110.X Ω

放入 有冰塊的水中, 1~2度時,電阻 是 101.X Ω

最低有來到 0度,也有看過 電阻最低 到 100.8 Ω

本來是用 一般的焊線 焊回 板子表頭上,結果 好像 比先前 測到的溫度 高了 約 1度C

後來,改用 含銀的2%的銀鍚焊線,焊回 板子上,冰水的溫度 就有低回來了

所以 焊點 的品質 也有關係,用的料也有關係,有差別

就像是玩音響的人一樣,焊點用 含銀的 去焊

-----------------------------------------------------------

在外面要修改 延長的那組 PT100時

有 先把PT100感測棒+原線 和 可拆端子 一起 量測,結果 是120.X的電阻

再來 把 可拆端子 剪掉

確認PT100感測棒,一樣放入水中(24、25度),得到 差不多的電阻 110.9 Ω

PT100感測棒 正常,沒問題,跟家裡的那組PT100一樣

再來,我又把 可拆端子 繞回去 原線上,但沒焊,測量出來 又是 123.4  Ω

所以就是的 可拆端子  造成的阻抗。

------------------------------------------------------

可拆端子 也是不夠 穩固,有時接觸不良,一下就測到 上百、兩百的溫度

焊點 若用 一般的不含銀的,也差不多 每一個 焊點 多了0.5 Ω的阻抗

-------------------------------------------------------

最後 謝謝 各位 的回覆 和 指導

非常感謝~祝大家順心

補充內容 (2020-11-26 06:14 AM):
昨天太累了,洗完澡打文章時就很想睡,結果寫出來 感覺 文章不太順

補充內容 (2020-11-26 06:17 AM):
目前延長的作為就是,中間延長的2條銅線,加 頭尾 各2個 含銀2%的焊點,表頭的2個感測頭的 一般錫焊點
產生了 約 0.9度 的誤差

補充內容 (2020-11-26 06:19 AM):
表頭的感測頭 的 2個一般錫焊點

補充內容 (2020-11-26 06:23 AM):
一般錫絲的焊點,約會有 0.5度C左右的誤差 的阻抗,本文最後一句話,意思寫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把這個弄好了.....

先講結果,目前 弄得差不多有 0.9度的誤差吧

恭禧 找到真正問題 解決問題
也讓大家學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