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朋友的易播EVPAD PRO 電視盒說一年壞一台的問題

楼主(2020-11-22):
這是朋友家的電視盒,打電話問我提到他一年都壞一台,已經換了3台了,因為換怕了就先換安博,但是因為家裡長輩比較習慣看EVPAD,想請問大家有沒有家中是長期用EVPAD PRO的?有這麼不耐用嗎?因為朋友不是學電的,我還在問他故障情形?

网友:
易播的直播和有線電視業者電視台號碼相同,所以適合長輩用,我家的快用一年了!沒用時都會關機,目前OK!

网友:
加裝風扇吧~

网友:
安博有萬用碼1818啊...
不過安博的APP一天到晚要更新,
會整死長輩.

网友:
電視盒都過熱,看是要想辦法加風扇或是不用時斷電。過熱是指不用時光插電就很熱。

网友:
請他試試換這台看看.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30-1-1.html
另外接風扇是可延長壽命.但最好風扇供電是另外供電.
不要使用電視盒的USB供電.以免增加負擔.還是沒什麼效果.
不使用時.我也建議拔掉插頭.要看再插電.反正開機很快.

网友:
這好像是公板,只是看裡面的程式怎麼裝,多半用一年壞了,通常是軟體塞不下了,或者是更新更新就跑不動了,跟android手機的狀況是一樣的

网友:
一般電視盒過熱故障.都是最大顆那顆的BGA問題.

网友:
有線電視的盒子用很多年都沒有壞過,播放盒子感覺都是體積縮小,app更新和散熱不良的問題。當年買樂視盒子用沒多久就不給更新,我也搜尋過刷機但是不會用氣死人了!會員也沒用,樂視不處理…

网友A:
我手上的安博三代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會一直啟動HDMI CEC,
電視會一直被叫起床,
但安博盒子會睡他自己的,
不會有畫面,
電源燈也不會亮,
電視沒偵測到訊號三十秒後又關機,
無限迴圈,
所以安博我不用時都是直接斷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安博三代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會一直啟動HDMI CEC,
電視會一直被叫起床,

"睡它自已的......"這個好笑~~,弄個遙控吧~~

网友:
我的安博

楼主:
依你的實力,應該可以弄個銅塊

网友A:
輸人不輸陣,
回家來想想怎麼改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人不輸陣,
回家來想想怎麼改水冷.

製冷比較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人不輸陣,
回家來想想怎麼改水冷.

加塊致冷晶片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人不輸陣,
回家來想想怎麼改水冷.

現在一堆手機降溫神器,就是致冷晶片加風扇.
吃5V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