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Yeelight 纖玉吸頂燈 110V使用閃爍問題

楼主(2020-11-22):
在雙11的時候淘了一個吸頂燈回來

測試使用110V 可以使用
此吸頂燈亮度和色溫都可以分開無極調整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色溫調整到約 3500K~4500K 左右 燈光會閃爍
低於3500K或高於4500K的色溫 則沒有閃爍問題

google了一下 似乎只要買一個 LED驅動器 或是 改倍壓整流
小弟沒有電學背景 希望是簡單易用的方法
雖然只要不調到4000K左右色溫就可正常使用 但是當初就是為了可以調到接近自然光而買的....

補充說明:
拆開吸頂燈接110v 目測此燈具是靠 白光+黃光 LED燈珠 來改變色溫和亮度
全黃LED時約2700k
全白LED時應該是6500k
中間的色溫就是靠白+黃LED燈珠去混搭
然後調到4000k左右就會閃爍 低於或超過4000k左右都沒問題

附上燈具圖片

网友A:
你搞錯重點了...

重點是AC220V你只給AC110V...
出問題是正常,沒問題是幸運...

請點2#所給連結....
220v LED 燈具 接110v採倍壓電路

网友:
要不要拿一個 110轉220變壓器,確定 220電壓沒有問題,..

网友:
明明是吃220V的電燈,為何要接110V? 真是很難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錯重點了...

重點是AC220V你只給AC110V...

如果是寬電壓設計AC 86V-240V,就沒有問題

网友:
不會改就只好更換led驅動器了

网友:
如果沒有電子背景那就改電源或裝個變壓器或升壓器

网友:
這台還有聯網功能,看來直接找顆110V轉220V的變壓器必較快,而且這燈才耗45W,升壓器不會太貴!!

网友(2020-12-29):
在電壓端直接修改為110V入220V出的倍壓電路給LED燈用,二顆二極體+電容,論壇裡有資料,這方式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