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油壓剪,最大可剪16mm粗鐵條

楼主(2020-11-22):
昨天早上到賊仔市撿到的東西,老閭開價300元,殺價殺了半天,最後150元成交.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買貴還是撿到便宜,只是看到是日制加上能剪到16mm的尺寸

直覺是能拿來改的好材料.

買回家後就開始想要如何用,本來想找二棵長鐵棒做成一般大鐵剪

但家裡有個買很久都沒用到的千斤頂,就來改成油壓剪.

改個也不難,就是diy個底座與連接千斤頂的結接頭即可完成.

這是完成後的樣子,一做好就拿根很粗的蓋房字用的鋼斤來試剪看看,剪下後再檢查剪口,完全沒有傷到,沒問題.

不用時拉起來即可恢復回千斤頂來使用.

這是首次剪拍的影片,由於一手拿手機加上底座還沒固定好會動

所以在剪時不是很順,正常操作不會這樣.

楼主:
找塊木板鎖在下面增加面積後就非常好用,現在一些鐵條就不需再用鋸的,直接用這個來剪即可.

楼主:
上一個影片影像不清楚,重拍一次,這次剪的是一棵廢的M7螺絲

网友A:
這個是剪頭的部分,手柄應該有另外在賣……16mm 配 36" 整組共 90cm 長。

這樣一改就變成固定式的了,臨時想拿出去剪鐵窗還是機車大鎖什麼的都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剪頭的部分,手柄應該有另外在賣……16mm 配 36" 整組共 90cm 長。

這樣一改就變成固定式的了,臨時 ...

真要拿出門剪練條還是大鎖也一樣能拿過去用
又不是插電的,這樣體積小了很多,更適合用在不方便拿那麼大支來剪的場所.

网友B:
只是一般人用到的機會應該不多吧?話說我買了台電焊機好像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般人用到的機會應該不多吧?話說我買了台電焊機好像也用不到

會用到的機會 比你想像的多,最簡單的就是羅絲太長要改短時
以前不是用鋸的就是用砂輪機切,現在直接一剪,又快損失又少又更容易控制切下的長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般人用到的機會應該不多吧?話說我買了台電焊機好像也用不到

可以拿出來換酷幣喔~{n_009:}

楼主:
用放電機在剪身上各放一個孔後再各自用四片3mm共12mm的厚鐵片做結構加強

把之前最弱的關結部份全焊死.

取而代之的是在前端部份做上可動的關結,這樣的結構

能讓千斤頂不在像之前會有側邊受力的問題出現.

拿一棵M10羅絲試剪看看,像在剪鐵絲一樣簡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會用到的機會 比你想像的多,最簡單的就是羅絲太長要改短時
以前不是用鋸的就是用砂輪機切,現在直接一剪, ...

這倒是真的,上次螺絲太長我都懶得鋸了,直接買了(真的很浪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拿出來換酷幣喔~

不要ˊ這樣啦 才剛到手(SKH-42NP)本來還想焊1mm的,發現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倒是真的,上次螺絲太長我都懶得鋸了,直接買了(真的很浪費)

其貫不止這樣,我在diy東西時,常常會去用到上面的那種寬一公分厚3mm的鐵板
以前只能用鋸的,不然就是要用砂輪機切.現在直接用這個剪,非常簡單跟快速
因為太簡單了,所以才會在改加強結構時用了那麼多片
若是要用鋸的,我就懶得用這麼多片來加強了.
但這種能剪到16mm鐵條的破壞剪,若是正常用手壓的,是非常非常大一支
比一個人的手臂還長,這種尺寸,要像我影片裡這樣一手拿手機拍一手剪螺絲,那是不可能的.
連鐵片都無法一個人就能剪,因為在剪時鐵片會順著剪的方向彎
必需在剪口拿鐵片的人抓著才剪的下去.
所以一定是二個人操作,一個人用手抓著東西放在剪口,一個人負責壓.
但改成油壓後,自己一個人輕輕松松就能拿來剪東西.若是要帶出門,也很簡單.
若是拿一般正常的,這種大支的破壞剪,要拿出門是很難拿出去的.太大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ˊ這樣啦 才剛到手(SKH-42NP)本來還想焊1mm的,發現殘念

手工電焊要焊1mm厚鐵片非常簡單,我常常在焊這種博片.
連0.7mm的白鐵片我都能用電焊機來焊.
焊條要買2mm細的,電流要調小到50A以下.
一般外面都是用氬焊來焊博片,我自己也有氬焊機,但焊的成本太高,比手工電焊高十倍
所以不重要不需美觀的東西我都是拿電焊機來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工電焊要焊1mm厚鐵片非常簡單,我常常在焊這種博片.
連0.7mm的白鐵片我都能用電焊機來焊.
焊條要買2mm細 ...

厲害 ,我買的是固定40A。看ˋ來我需要的是練習(我還以為要用1.6MM的焊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貫不止這樣,我在diy東西時,常常會去用到上面的那種寬一公分厚3mm的鐵板
以前只能用鋸的,不然就是要用砂 ...

確實很方便,請問你是做甚麼行業的?電子跟機械都有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 ,我買的是固定40A。看ˋ來我需要的是練習(我還以為要用1.6MM的焊條)

手工電焊跟氣焊是所有焊接的基礎,只要會這二樣,
那麼所有的焊接就全都會了,co2焊接跟手工電焊完全一樣
氬焊跟氣焊用的基礎也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很方便,請問你是做甚麼行業的?電子跟機械都有一手

我早年是做電腦組裝的,跟這二樣完全無關.
全都是自己興趣自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年是做電腦組裝的,跟這二樣完全無關.
全都是自己興趣自學的.

高手在民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