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明零件請益

楼主(2020-11-23):
請教各位大大:

如圖二 未知零件 此損毀零件是類似兩個鐵片快接觸到,拆開時已經無全屍。
此零件位於圖三表示的2的地方,1零件也是損毀但該處零件知道是溫度保險絲
請教各位大大知道此一未知零件為何種零件嗎?

晶工牌電鍋

晶工牌

晶工牌

未知零件

未知零件

未知零件

電鍋底部

電鍋底部

電鍋底部

网友:
看似磁簧開關

楼主:
太厲害了~~大大.....原來磁黃開關也有這種型式的。
不過弱弱的再問 若是此案例 該配啥規格的磁黃開關呢?

楼主:
磁簧開關 介紹
磁簧開關、磁簧管、干簧管、磁控管,因為是以磁簧管設計,所以低成本及使用方法簡易是其主要特點,其主要用於保全設備、民生用品、自動化機械。當使用在電感性負載如:繼電器、電磁閥、直流馬達、電螺線管、…等等其開關在開/關動作時會有突波電壓產生,會對磁簧管造成傷壞,須要做線路保護 當有磁場接近時,兩簧片重疊處會感應極性相反之磁性,此磁性足夠大時就會相吸形成一個接點動作。此磁簧管構造上沒有機械式零件,因此不會有插住、卡住等不良發生,這種幾乎無障礙之動作。壽命可每次精確且高速作動達數百萬次,所以將永久磁石移動作 靠近磁簧管就會引動,磁場之存在及切斷均促使此感測器做開關動作。 磁簧開關特點 :觸點與惰性氣體一起密封在玻璃管內,不會受到外部環境影響,觸點具有優良的耐蝕性及磨損性,使用壽命長,反應速度迅速,小型,重量輕,與永久磁鐵組合,變為經濟型的近接開關,磁簧感測器不存在損耗件,低負荷等級 (<5V 10 mA以下),操作達數十億次,效果依然令人滿意,比得上半導體MTBF。 磁簧感測器是不會被高溫環境所影響,普遍可以在-65°C至100°C操作而無任何附加條件。
磁簧開關原理
磁簧開關為一磁感應元件,常為某種設備做定位、計次、了解設備目前狀態而設置,一般由一方磁鐵裝置;另一方為磁簧感應器搭配,可垂直方向感應或水平方向感應使用,水平感應部分可產生單一或三個脈衝,達到除錯功能,避免誤動作情形出現。磁簧開關是由磁簧管為主體將機械的動作轉換為電子訊號之裝置。磁簧管是由二片低磁滯鐵性簧片,平行放置尾部有一小部份重疊形成一間隙,這兩片含50%鎳及50%鐵成份之細長扁平簧片會鍍上貴金屬以確保其最佳功能,貴金屬一般是使用銠、釕及金,這兩片簧片是被完全密封在一支充入惰性氣體之玻璃管上,當有磁場近接時,兩簧片重疊處會感應極性相反之磁性,此磁性足夠大時就會相吸形成一個接點動作。此磁簧管構造上沒有機械式零件,因此不會有插住、卡住等不良發生,這種幾乎無障礙之動作,壽命可每次精確且高速作動達數百萬次,所以將永久磁石移動作靠近磁簧管就會引動,磁場之存在及切斷均促使此感測器做開關動作。
磁簧開關用途
磁簧開關會用於定位點裝置感應及防盜警報系統,測量距離計數用,液位點顯示裝置,開關開啓闗閉保護裝置,安全保護裝置,水流量偵測裝置....等,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可以接觸到,如上健身房走跑步機時有公里數計數用,有防跌倒裝置都有用到磁簧開關,騎自行車要知道騎了多少公里,加裝了磁簧開關在車輪上,騎了多少公里數,會顯示在計數器上,下雨下不停,家裏濕氣很重,一定要用除濕機除濕,但水箱水滿了如何知道,此時用了液位浮球開關,就知道水滿了要停止除濕及通知倒掉水箱內的水,此液位浮球開關內就裝有磁簧開關,放假出遠門旅遊,家裏裝有防盜系統的門磁,只要有人闖入家裏,就會有警報通知,其門磁就是利用磁簧開關跟磁鐵的感應,還有很多的用途,如汽車水箱,油箱,免治馬桶的水箱,抽油煙機的水箱............等都可以用到磁簧開關
磁簧開關規格
磁簧開關分為A TYPE(二隻腳)及 change over(C TYPE-3隻腳),A TYPE 有分低功率(10W) , 中功率(50W),依玻璃管的長度來分有7mm, 10mm, 14mm, 16mm,20mm, 50mm, 即MKA07101, MKA10110, MKA14103, MKA16101, MKA20101,MKA20103, MKA50202,C TYPE 有RI90 , ORT551, MDRR-DT , MKC17103, MKC27103, 客戶可依電氣特性及要求的玻璃尺寸來選擇。

資料來源:http://www.geding.com.tw/tw/product_list.php?catenum=4

网友A:
這種電鍋用這種磁簧開關沒道理,因為那是小信號用的,而這個電鍋是機械式的,重點是完全沒接線。

有一種可能是前手維修 (或工廠製造) 時掉進去的,這種事故不算罕見。

网友B:
看起來很像磁簧開關,但他有接線嗎或此電過有防傾倒安全裝置嗎,不然想不出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鍋用這種磁簧開關沒道理,因為那是小信號用的,而這個電鍋是機械式的,重點是完全沒接線。

有一種可 ...

可是他真的有連接到兩端的線說~~且鎖在圖三標示的2上面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磁簧開關,但他有接線嗎或此電過有防傾倒安全裝置嗎,不然想不出用途 ...

兩頭有接線說~~若是如大大所述...把該兩端的線不用再加上磁簧開關直接接上即可??

网友C: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1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1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鍋 TRS 保溫 溫控 開關

lkkseemi 大大 更猛啦~~~當時剪開時兩端真的是有嘿嘿的類似橡膠或者塑膠的東西....不過這個跟溫度保險絲有何差別?其溫控開關原理是?!此組可適用於晶工的嗎?

网友A:
電鍋碰得少,還真沒看過在保溫處採用溫控開關的,都是傻瓜型的窮人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lkkseemi 大大 更猛啦~~~當時剪開時兩端真的是有嘿嘿的類似橡膠或者塑膠的東西....不過這個跟溫度保險 ...

所以囉  描述兇案現場  不能只是肉體上的滿足  留下什麼衣物被脫了
周邊表徵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覺得就 9樓PO的,算是保溫用

露天連結的問與答有說是用在保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鍋碰得少,還真沒看過在保溫處採用溫控開關的,都是傻瓜型的窮人機……

免費幫忙修理的啦~~就不管是貴貴的還是便宜的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囉  描述兇案現場  不能只是肉體上的滿足  留下什麼衣物被脫了
周邊表徵也是很重要的   ...

把病因描述的更清楚~~才能對症下藥

楼主:
不過一定要買這種TRS溫控開關嗎?其他種類的溫控開關不知道能不能替代使用?!

网友E:
應是雙金屬溫度開關。

磁簧開關要搭磁鐵才能動作。

楼主:
 剛剛查詢了一下資料....若是保溫用的....若用替代的雙金屬溫度開關應該是買常開還是常閉呢?
剛剛邏輯思考一下....加溫會比保溫還要高...當溫度降到該保溫的時刻讓它通電保溫?!
但如下圖所示若"超過溫度"才動作,所以要選擇常閉 超過保溫溫度後斷開保溫機制??

常開常閉釋義

常開常閉釋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是雙金屬溫度開關。

磁簧開關要搭磁鐵才能動作。

我也是看到這種的溫度開關說...不知道能不能替代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這種的溫度開關說...不知道能不能替代使用...

拆解 TRS 保溫 溫控開關 零件拆解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 TRS 保溫 溫控開關 零件拆解研究

更猛的文.....感謝大大的分享....真的有磁鐵~~
不過壞掉的那台怎看不到磁鐵阿~~難道連磁鐵都燒到脆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應是雙金屬溫度開關。

磁簧開關要搭磁鐵才能動作。

磁鐵加熱後會喪失磁性.磁簧開關因此而跳脫.
這樣也能達到溫度開關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鐵加熱後會喪失磁性.磁簧開關因此而跳脫.
這樣也能達到溫度開關的作用...... ...

這樣不會喪失磁性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樣不會喪失磁性嗎?

沒錯!
磁鐵加熱後久而久之磁性會慢慢消退,所以有些電子鍋的磁性元件都常會出問題。
狀況是無法保持加熱或是飯煮不熟。

像這種零件就常出狀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6043136098
ps.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沒錯!
磁鐵加熱後久而久之磁性會慢慢消退,所以有些電子鍋的磁性元件都常會出問題。
狀況是無法保持加熱 ...

根據使用經驗,磁力衰退其實還好。

以傳統電鍋來說,除了大同還在使用跳馬式溫控開關,其他各廠大都已改用磁鋼溫控開關,我大約20年前開始使用歌林的磁鋼溫控傳統電鍋,到現在還在美國服役中,在我家使用10來年期間是每天都有煮飯的喔。

後來換的是萬國牌傳統電鍋,也是使用磁鋼溫控,也好幾年了都很正常。

楼主:
所以只能懂修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