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TDS3014B 太克示波器 旋鈕故障 維修請益

楼主(2020-11-23):
Tektronix TDS3014B 太克示波器,常用的這兩顆旋鈕故障了.
還沒完全死去,也不是完全不能用,有段編碼旋鈕的觸感還在,大部分時候功能也正常.
但是有時候正轉卻有反轉的效果(加大變減少);有時反向跳好幾格,有時候會亂跳.

本來以為是一般的編碼旋鈕,抄個型號買零件回來換....
感覺這零件是直接上在板子上,就像三用電表功能切換的旋鈕一樣.
到BOURNS官網站也找不到類似零件.

故障的旋鈕

正面

正面

正面,塑膠殼覆蓋.

PCB正面

PCB正面

背面,熔化塑膠柱固定在板端,不是DIP元件.

PCB背面

PCB背面

有人知道怎維修嗎? 換零件或是接點清潔.

网友A:
接點清潔劑先從縫狂噴 後先轉轉 用空氣噴槍把清潔劑去除
應該可以撐一陣子
如果把四支塑膠先移除 後青內部 因為是工程塑膠 也不清楚要如何黏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點清潔劑先從縫狂噴 後先轉轉 用空氣噴槍把清潔劑去除
應該可以撐一陣子
如果把四支塑膠先移除 後青內部  ...

以前做計算機,有些機種會用機殼內面的塑膠柱直接融化跟按鍵PCB板壓合(省工時跟螺絲),產線維修時非常麻煩,用熱風機將塑膠柱加熱化後分離(好的塑料加上巧手,塑膠柱可以恢復至8-9成),塑膠柱通常不大能重覆再用,但計算機機殼小,成本不高,頂多報廢.

有想要用類似的方法拆開,一來擔心一打開零件噴飛,二來怕壓合會去時不緊密,反而造成接觸不良.
會先用挖個小洞,接下來用接點復活劑狂噴試試.

网友:
這也是太克的某ㄧ項專利,將編碼器整合到整塊 PCB 上。

可能是先前因為撞擊而讓內部結構或電刷偏位,內部接觸點都是鍍金的理論上不會氧化所以接點復活劑沒用,還是得拆。
請先找好備案,這塊板子完整的拆機品良品有沒有售價是多少?
考量自己的裝備與手工再決定是否自己動手或請人代工?
我建議使用熱風槍配小口徑風口(1CM 以內)吹四個塑膠柱溫度約 200 ~250 之間,一次一個慢慢拉開不要拉斷。
清理完後再塞回去吹熱後壓平。

楼主:
看到#4 duck大大的圖,我決定不拆零件外殼了,元件組裝的非常緊密,髒污跑進去的機率不高;本來只是小問題,一拆應該就回不去了.
接下來用#2 kimwu大大的建議,一開始接點復活劑狂噴,但是這零件跟PCB板實在太緊密了,感覺應該進去的不多.
接下來將板子立起來,滴幾滴在零件跟PCB板的間隙,復活劑有往裡面流進去(虹吸管+重力?),一直滴到復活劑流出零件外殼,再換下一顆.

不知道哪個步驟有效,組裝後來來回回試個3-5次沒有出現亂跳現象.
感謝兩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