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EliteDesk 800 G2 DM 主機板電池座損壞

楼主(2020-11-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最近從對岸買了一台HP EliteDesk 800 G2 DM,原意是想用來當成街機模擬器的主機。
結果因為對岸寄電腦來台灣必需把電池拔下,賣家就拔了電池,然後他把電池座拔壞了。
電腦來的時候,我準備將電池裝上,但無法安裝,如下圖:

對比了一下拆機圖,發現是靠後面固定的地方整個斷掉,由於機殼內部並無發現碎片,所以才斷定是賣家拆壞了。

賣家想請我寄回對岸給他處理,但因為中國的海關規定電腦必需由公司行號才能收貨,不然過不了關,偏偏他是個人賣家。
所以我在考慮了兩天後決定,是不是請賣家寄一個電池座過來,我自行解焊後再將好的電池座焊上?

但又怕電池座不好解焊,想請教一下各位前輩,這種電池座需要用到熱風槍嗎?
還是只需要烙鐵就行了呢?

真的不能貪小便宜,以後還是在台灣買就好,連退貨都退不了。
慘。

网友A:
烙鐵就可以解了,剛好正、負極各一個點,不用為了這小東西寄回去吧

解焊一邊的時候,另一手用攝子把它夾翹起,然後再解另一邊。

少部份底部稍微會點一些膠,不過通常一拿就下來了,不會黏住

兩個凸起的定位卡榫剛好也是方便回焊固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就可以解了,剛好正、負極各一個點,不用為了這小東西寄回去吧

解焊一邊的時候,另一手用攝子把它夾翹 ...

感謝前輩,看了一下全露天只有痞酷網的店有賣同款的電池座。
等下來去下單。

网友:
搞一個兩個裝的3號電池座會簡單些吧,便宜到處買的到,網購2032電池座,那個運費就可以買好幾個了。

网友:
你想的太複雜了... 電池放上去然後點上熱熔膠 結案.

网友B:
我也認為電池放上去,
膠帶黏在上方就好了(反作用力不強),
更換的時間還很長.
萬一焊壞了,又很傷腦筋.

楼主:
已經先將電池座成功解焊了,等新的電池座到貨再焊上就完工啦。

网友C:
看來darkwang 個性跟我很像,都是儘量想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darkwang 個性跟我很像,都是儘量想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對啊,反正東西也不貴,對自己的機器好一點吧。

网友:
楼大估计有点强迫症。楼上坛友提议不错的,胶纸、热熔胶都可以应付,何必一定要更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認為電池放上去,
膠帶黏在上方就好了(反作用力不強),
更換的時間還很長.

寄啊,你們很壞,樓主就想弄好嘛~~膠帶都出來了

网友:
這更換很容易,零件也不貴。龜毛一族我也是!

楼主:
沒啦,就一點點龜毛而已。
因為wish大跟學姐那邊有零件,能弄到好就弄啦。
真的要搞到去淘寶找我也懶了,直接用膠帶弄一弄就好。

楼主:
今天早上跟wish還有學姐採購的零件到貨了,剛剛抽空將電池座焊上,功能一切正常。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