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 PMA-1520 可開機無聲音

楼主(2020-11-24):
論壇的前輩大家好,小弟是新人,有個問請想請教各位前輩們
我有一台DENON PMA-1520,原本功能正常,放置長久一段時間後,開機電源燈會亮,繼電器有動作,切換訊源輸入選擇時,也有聽到作動的聲音,但是就是沒有聲音,想請教這大概是哪邊出問題呢?

以上問題懇請高手們幫忙解答指教,謝謝

网友:
試試看先這樣做!
1.每次開機靜置一小時,之後關機過幾小時後再開...
2.連續這樣幾次後看會不會有改善...
3.擴大機上的所有電解電容先檢測看看,有異常就換掉!
以上先這樣...

网友:
放置多久沒動了呢?

把所有的按鍵開關,旋鈕多轉幾次,或許是接觸不良。

開關接點噴噴接點活化劑也許可改善。

再不行,送修吧!

楼主:
了解,感謝兩位大大熱心地回覆,謝謝

网友:
插耳機聽有沒有聲音
耳機孔如果短路
喇叭端不會有輸出

网友:
我有一台PMA-2000 也是同樣情形,我的原因是 切換訊源輸入選擇器接點氧化, 把它拆開清一清接點,
再塗一點上學姊牌導電油脂就好了。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2020-12-29):
開機後啦叭保護器有沒有作動?這台擴大機有這一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