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達堵轉的斷電開關?

楼主(2020-11-24):
請問各位前輩
最近手上一顆小馬達
因種種原因經常會有堵轉(卡住)機會
我希望他堵轉時(卡住)可以有個斷電機制
讓使用者按一下或者其它動作恢復供電

本來直接想到小型電流過載保護器(91系列)
結果一查,我的馬達堵轉電流只有0.2A
市售的過流保護器最小是0.5A無法觸發保護

請問:
1:是否有什麼過載保護器可以觸發0.2A?
2:或者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達到我要的功能?

謝謝不吝指導

网友A:
用一個自恢復保險絲加上普通的單切開關,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了丫~過載只要切斷電源,再送一次電,就可以再運轉。以上建議,安全自行評估。

网友B:
0.2A限流過載
可調電源供應器(普遍)都有限制電流功能。
單一用途限流AC/DC都有模組在賣。
想動手做也不少(套件),需電子基礎能力。

网友C:
起動電流也會超過0.2A吧.

网友D:
馬達  基本電氣參數  能不能說一下 ?

网友E:
設計方向: 電路上串一電阻做電流偵測,當電阻上的電壓(=電阻值*電流)超過就發生警示

檢測採樣電阻上的電壓,可以是
純類比方式: 接上OP/比較器,輸出驅動 buzzer
   也可以是
類比轉數位方式: 以A/D(用內建於MCU的A/D就行)讀取,超過一定的值就送出警示訊號
可以用 arduino, 如果要無線的話可以用 esp3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自恢復保險絲加上普通的單切開關,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了丫~過載只要切斷電源,再送一次電,就可以再 ...

謝謝您的建議

確實也想過使用自恢復,但因為種種操作原因,不方便加設一個單切開關(多一個動作去關>開)

是希望保險絲復歸後就會繼續運轉

最合理就是自帶開關的保險絲,但無奈電流太小了找不到這種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A限流過載
可調電源供應器(普遍)都有限制電流功能。
單一用途限流AC/DC都有模組在賣。

謝謝您的建議

但我可能讓您誤會,我的重點不是要限流或控流

我的設計是希望達到堵轉電流斷電後,透過一個人工的「單次」動作又回復運作
自帶開關的保險絲就是完美又簡單的答案,只可惜沒有這麼小電流跳脫的款式

還是您指的是有某種模組可以達到以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動電流也會超過0.2A吧.

可能會,但是那是瞬間電流,我說的0.2A是持續電流

之前實驗經驗是0.2A的保險絲,瞬間達到0.2A不至於會跳,要持續才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設計方向: 電路上串一電阻做電流偵測,當電阻上的電壓(=電阻值*電流)超過就發生警示

檢測採樣電阻上的電壓 ...

謝謝您的建議

請恕在下不是學電子的,您的建議對我來說是天書(淚)

不過我看起來感覺您的用意是防止堵轉、或堵轉時送出訊號?
我的設計是希望達到堵轉電流斷電後,透過一個人工的「單次」動作又回復運作
自帶開關的保險絲就是完美又簡單的答案,只可惜沒有這麼小電流跳脫的款式

還是您指的是您的模組就是這樣的功能?只是要動到ARDUINO....感覺要先花不少時間自學
然後還要評估這些成本過不過的去...(跟單純一顆自帶開關的保險絲比較)

唉為何都沒有小電流的自帶開關保險絲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達  基本電氣參數  能不能說一下 ?

您好,諸元如下

產品名稱:N20馬達
規格尺寸:總長35mm  軸長10mm
電壓:3V~12V
額定轉速:
3V 15轉
6V 30轉
12V 60轉

空載轉速:30 rpm
負載轉速:24 rpm
額定力矩:1.5 kg\cm
額定電流:120 mA
堵轉力矩:10 kg\cm
堵轉電流:200 mA
減速比:1:3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但我可能讓您誤會,我的重點不是要限流或控流

一堆人提供意見,只能說要活用,多查察會有定論,僅提供方向參考,最終用與否決定當事人,旁觀者不可能出錢出力。
就像二塊板子要合再一起,可以熔接/卯釘/瑣螺絲/焊接/電焊/...........都有其優缺點與使用環境與條件,到底要使用何種方式,可以確定終究會合再一起,也需當事人去執行才有用。

你大概沒使用過可調式電供(實驗超適合,絕對第一把交椅,沒電免談),可限流/可控流不含電壓的話,既然有檢測電路也代表可斷開,甚至警告....功能越多也代表$越多,不然儀器也很貴。

只是斷開又低壓低電流,模組化針對特性去使用,成本會很低(網路查詢蠻多的,花$撿現成)。

實力夠自己購材組裝,沒相關基礎與設備就沒解了。

网友D:
堵轉時很燙嗎  這規格比較像是: 轉矩馬達(力矩電機)    線細且圈數多  總線內阻因此變大
一般轉速型馬達當堵轉時電流 上升幾個整數倍 很普通
而轉矩馬達  堵轉時電流被總線內阻抑制  啟動與堵轉時電流沒兩樣   額定電流就小些(>50%)

轉矩馬達堵轉時若溫度 散熱處理好過得去   就讓它繼續堵轉

网友F:
畫一個簡單的線路圖讓版主參考,線路的電源SW開啟後馬達有輸出,當電流超過200mA,電阻R1兩端有約0.6V(0.6V=3Ω*200mA),會觸發SCR導通讓繼電器動作,繼電器切斷電源輸出,SCR導通後,SCR會持續鎖住導通,馬達持續無輸出,電源開關SW手動關閉,SW重新開啟才會恢復輸出。

可以改變R1的阻值,調整大小觸發的電流,也可以SCR閘極增加一RC積分電路,讓馬達卡住0.x秒才觸發SCR,觸發不會過度靈敏,避免馬達起動時的瞬間大流觸發SCR繼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諸元如下

產品名稱:N20馬達

這就是個像電動起子裡面只用小馬達,齒輪減速換力矩,12V時,馬達都到 22,500 轉了.

減速比:1:375 , 額定力矩:1.5 kg\cm , 這種非一般業務用的小馬達 , 是買不到適用的相關配備的 .

你不是學電子的就很難自己解決的 , 但是論壇裡會電子的要搞這小馬達 , 就不難了 .

所以你要能解決這題 , 只能找人幫你搞 , 但又不是要做產品量產 , 可能會卡在付出代價這關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轉時很燙嗎  這規格比較像是: 轉矩馬達(力矩電機)    線細且圈數多  總線內阻因此變大
一般轉速型馬達 ...

謝謝您的建議

這個馬達的使用情境,發生堵轉時,因為需要人為去排除堵轉因素(堵轉因素是故意的,不是錯誤)
所以保持堵轉不理會,除了經測確實很燙之外(我想應該撐不到3分鐘線圈漆就會燒掉了),將會有個問題是排除因素後會突然繼續運行
怕會有安全問題,所以當初才想說必需有個「堵轉>>>自動停止>>>「1個」人為動作又開始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畫一個簡單的線路圖讓版主參考,線路的電源SW開啟後馬達有輸出,當電流超過200mA,電阻R1兩端有約0.6V(0.6V ...

很感謝您的不吝指導與花時間畫圖
在下來好好學習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感謝您的不吝指導與花時間畫圖
在下來好好學習理解一下!

油管看到的,不知有沒有幫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BtcP5xBSg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油管看到的,不知有沒有幫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BtcP5xBSg

要短路才動作,應該沒有幫助。

网友:
6V 12V 24V 10A直流電機過流保護器 短路堵轉過載保護器模塊限流開關 0.2A-10A過載電流可調 自恢復時間,網上找一下這產品應該滿足你需要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5312884614#info
可以買這個0.1A自復式保險絲試試看.
它的觸發電流約0.2A,不知道啟動電流會不會觸發它.
維持電統約0.1A.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這個馬達的使用情境,發生堵轉時,因為需要人為去排除堵轉因素(堵轉因素是故意的,不是錯 ...

有用較靈敏的溫度開關嗎? 不知有符和需求嗎? 有點不瞭解精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