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Z170A PC MATE主機板標酷幣

楼主(2020-11-24):
這主機板PCI_E2顯示卡插槽已損壞,可使用含內顯CPU安裝也可以插在PCI_E5但是頻寬只有3.0 x4
標回去可以使用含內顯CPU安裝最適合

1. 一定要是 會員才能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隨機截標
3. 8酷幣起標,出價增加至少以8酷幣為單位,例如8...16..24....。
4. 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5.包裝運費200元

顯卡插在PCI_E5測試

找一顆有內顯的cpu測試

网友:
這是新玩法? 8酷幣進位~~    路過純推不下嘍~~

网友A:
沒 U ~~~~

看到 i7-6700K

如果有故障主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 U ~~~~

看到 i7-6700K

都已經邁入十代
看到六代依大俠的等級
要換成

你貼錯圖了
應該是看到 i7-67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已經邁入十代
看到六代依大俠的等級
要換成

現在沒在追求效能

離上次買已經是 i7-2600,現在都撿別人不要的

i7-670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沒在追求效能

離上次買已經是 i7-2600,現在都撿別人不要的

i7-2600 用這麼好.....

前幾個月我本來想買 i7-2600 也拍了...那個人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寄出,我就取消......
換成買了一個 i5-2400....我覺得這顆還滿夠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7-2600 用這麼好.....

前幾個月我本來想買 i7-2600 也拍了...那個人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寄出, ...

看大家都用好貨。
原本想標,一看電腦的[工作管理員],
已經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大家都用好貨。
原本想標,一看電腦的[工作管理員],
已經夠用:

其實一般使用,775就很夠了.

i5-750(與775的Q9650相當) 的效能約有 i5-2400 的 65%

一般使用就連Q6600都滿夠用的....(Q6600約為 i5-2400 的 45%, 有 i5-750的72%)

楼主:
11月29日星期天21:00結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實一般使用,775就很夠了.

i5-750(與775的Q9650相當) 的效能約有 i5-2400 的 65%

我是用775的主板,改裝771的cpu使用,再裝SSD硬碟,因為我只用win7電腦都是工作上在使用,不玩游戲所以我覺得速度很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775的主板,改裝771的cpu使用,再裝SSD硬碟,因為我只用win7電腦都是工作上在使用,不玩游戲所以我 ...

775裝771用很長一段時間都夠用,只是後來有朋友A8-5600+A78M退下來,就改用AMD了,有多了SATA3 & USB3 RAM也可以裝到8G。

早期從386開始追,只要有新系統一定再買一套~直到第一套775之後幾乎就再也沒買過全新的PC了(除HDD)。

网友E:
那個pci-e 2 的插槽是怎麼了?整個不見了?如果有零件的補回去搞不好就復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pci-e 2 的插槽是怎麼了?整個不見了?如果有零件的補回去搞不好就復活了

主機板是回收廠買回的
收到時塑料插座就不見了
那個金屬接點約1公分長歪七扭八的卡在一起
我便全部把他折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回收廠買回的
收到時塑料插座就不見了
那個金屬接點約1公分長歪七扭八的卡在一起

您的暴力維修不亞於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暴力維修不亞於小弟...

只稱得上暴力沒有維修
他原本只斷了2根針腳其他針腳都卡在一起
我試著把它凹回來,也斷了幾根
索性把它全凹斷才測試

网友G:
想出,但是沒有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出,但是沒有U...

哈哈~~K大怎麼可能沒U
路過捧場吧!!

楼主:
恭喜lianyich得標

如有需要以下物品可以加碼寄送
蛇管       錫膏

LED燈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K大怎麼可能沒U
路過捧場吧!!

這是真的~~
還在用4代的配置,也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lianyich得標

如有需要以下物品可以加碼寄送

酷幣已轉,煩 請查收,謝謝!
加碼的伴手禮…就不客氣了。
運費煩請私訊,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