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mp246m-mg-72wn

楼主(2020-11-24):
請問各位大神
我目前手頭有遇到一台已完修宏碁電腦
版號:dA0Z8BMB6D0 REV:d
能開機但黑屏沒畫面
拔電面板有反應
我懷疑BIOS問題
可是這機器BIOS怎麼合成症狀都一樣
但有找到一個BIOS刷了能開機
但關機後會自動開機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原機BIOS能夠提取給我
萬分感謝

网友A:
我從訊維找的,這個有試過?

剛比對過這個檔的ME版本 9.1.0.1120 ,這個檔的ME是清過的可以試試

3.32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從訊維找的,這個有試過?

剛比對過這個檔的ME版本 9.1.0.1120 ,這個檔的ME是清過的可以試試 ...

感謝 楊大俠幫忙
我來去試看看

楼主:
楊大俠
我剛剛試過了也是刷不
我這台機器CPU是i7四代
顯卡920M

网友B:
原本的有備份下來 如果有就上傳上來研究看看

网友A:
刷完BIOS ,上電前,RTC有先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 ,上電前,RTC有先放電嗎?

楊大俠
我搞定了
感謝幫忙
BIOS沒辦法上傳
不然我想分享給大家這個難搞機器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有備份下來 如果有就上傳上來研究看看

感謝獅子魚大
我搞定了這機器了

网友:
ks0935000 你好,歡迎你加入這個小家庭,新會員請勿必詳閱共同版規內容,才不會發生一發帖就違規的憾事,我把共同版規連結放在下方︰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以後標題請依版規書寫,其它亦請詳讀,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我搞定了
感謝幫忙

BIOS 沒辦法上傳?請問是什麼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我搞定了
感謝幫忙

BOSS沒辦法上傳?
應該是檔案太大 無法上傳 (不給上傳) 吧
檔案太大 就要分割壓縮附件方式上傳
你是電晶體 所以檔案最大能傳2MB 超過2MB不給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