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X2263S螢幕不過電求助

楼主(2020-11-25):
前幾天在家樓下看到有人放了一台優派22吋螢幕 2015年制.
在等回收車...我就搬回家拆開試試看..死馬當活馬醫..

故障情況~上電後完全沒有任何燈號反應

由於沒有維修經驗..所以亂測一通

後來發現這棵BA5N10似乎怪怪的

沒有電壓輸出...就暫定維修方向是它了...
上網一查..根本看不懂~
只知道 是場效應貼片管

所以想請問各位前輩..這東西如果上電後..各腳位的電壓應該ˋ要多少呢?
還有貼片的零件沒有熱風槍搞得下來嗎?..零件可以用非貼片式的代替嗎?(美觀不重要)

謝謝大家~

网友A:
那顆FET(當開關)可能是正常... 第三腳無啟動電壓,所以第一腳無電壓通過...

网友B:
這是要屈打成招...逼迫零件招供認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FET(當開關)可能是正常... 第三腳無啟動電壓,所以第一腳無電壓通過...

感謝哥的回復~

小弟單純愛拆'東西..
死馬當活馬醫..修不好就丟..修得好就賺到成就

感謝哥提示..目標轉往電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要屈打成招...逼迫零件招供認罪 ?

撬不開BA5N10的嘴...
只好轉向OB3363HP芯片了

回家仔細一下電壓~

楼主:
變更偵查方向~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願意提供
ES2413 (OB3363HP)腳位定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撬不開BA5N10的嘴...
只好轉向OB3363HP芯片了

那區塊是LED背光供電  ...  受主控芯控制啟動

LED指示燈不亮  你該找主控芯的供電

你先找找
1. U2(3)  IN/OUT  的電壓
2. U2(3)  IN  若無電壓   ==>  找源頭  U1/L1
2. U2(3)  IN  若有電壓   翻查U2(3) DATA 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區塊是LED背光供電  ...  受主控芯控制啟動

LED指示燈不亮  你該找主控芯的供電

謝謝哥的提點....雖然不會~
但我會再試試看的~...

网友C:
上電沒有反應先檢查電源板,看它輸出的各路電壓是否異常,確認電源輸出正常

你才可以懷疑到AD板上,AD板上有各電壓的LDO,檢查一下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電沒有反應先檢查電源板,看它輸出的各路電壓是否異常,確認電源輸出正常

你才可以懷疑到AD板上,AD板上 ...

a大厲害呦!+1

网友D:
中间的大芯片应该还有一组1.2V 电压。电压都正常就先烧个软体看看。不行就再看看复位脚。再不行就换板了。你那量的19V 是负责背光那路,先把按键板灯修亮了,再考虑那路。

网友:
這台有電源板??
它不是adapter輸入嗎? 不然圖右下那個插座是裝飾用的嗎?
19v有送進來了,除非是帶不動負載,不然應該往G腳為何沒開啟信號方向查?
一般應該是主芯片沒工作,為什麼沒工作? 那就往11樓畫的那2個圈圈查吧!

网友:
U1 各腳電壓是?

應該是要查 DC-DC 那邊吧~~

U1~可能是DC-DC 或電源控制晶片

U2U3 那顆 1117

网友:
大致上的概念就是這樣啦~~~~老大有講過~P、C、R

先檢查P是否到位....我剛才發現他這台是外接變壓器的,那就得先確認

變壓器輸出正常(用AB交換法),然後檢查電源輸入後的分布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大芯片应该还有一组1.2V 电压。电压都正常就先烧个软体看看。不行就再看看复位脚。再不行就换板了。 ...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發文練習區可以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電沒有反應先檢查電源板,看它輸出的各路電壓是否異常,確認電源輸出正常

你才可以懷疑到AD板上,AD板上 ...

唔,a大不專心

他這塊直接照片右下插變壓器供電進來,沒有電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唔,a大不專心

他這塊直接照片右下插變壓器供電進來,沒有電源板

嗯~~~我後來才注意那個不是音效輸出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大芯片应该还有一组1.2V 电压。电压都正常就先烧个软体看看。不行就再看看复位脚。再不行就换板了。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報告
小弟在此跟各大高手道歉
在各大神建議量測ic時,一切都正常輸出

突然想起忘了最基本的電源開關

用鑷子開機後即有燈號

研判開關不良,反覆按一按
就正常了
開機了
接上電腦,正常顯示,又賺到一台螢幕

有機會還是要把開關給換了
一勞永逸
謝謝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大芯片应该还有一组1.2V 电压。电压都正常就先烧个软体看看。不行就再看看复位脚。再不行就换板了。 ...

感謝大神提到按鍵板,才發現原來是開關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
小弟在此跟各大高手道歉
在各大神建議量測ic時,一切都正常輸出

可是上電沒有燈號~如果是開關問題,是不是應該要有待機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是上電沒有燈號~如果是開關問題,是不是應該要有待機燈?

這個我也搞不清楚
用鑷子輕觸後就亮藍燈,然後沒訊號就跳橘燈
個人猜想是開關三段,關機,待機,開機
剛好按鍵卡在關機那段,反覆壓一壓就通了
目前都正常,神奇

网友C:
還好沒被你搞壞....不然就可惜了

网友:
有誰的 螢幕 要丟的給我咧~

我的 白內障 越來越嚴重 ~

都快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好沒被你搞壞....不然就可惜了

真的~
運氣好..撿到一台簡單的....

网友:
好幸運 +1 (我都沒遇過)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們

這種5p按鍵開關.哪裡有在賣..找遍了個大網拍
都沒有這種的

謝謝大家

网友:
只有4P有作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們

這種5p按鍵開關.哪裡有在賣..找遍了個大網拍

那個外殼是做接地用的..
可以直接用4P代用, 忽略接地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們

這種5p按鍵開關.哪裡有在賣..找遍了個大網拍

真找不到時 自用的就用4P 替代
願意麻煩些就 將缺PIN 手工補接
嫌麻煩不補  也可以

5P 多出來那個 是抗靜電接地
這功能稍稍冷門

一是人體受週遭50/60Hz AC電場耦合所帶的靜電  如同手指摸電表/示波器探針/麥克風  遇到的50/60Hz AC雜訊
   麥克風接地不良  手握就會哼哼叫  耦合靜電  50/60Hz AC雜訊
   5P 多出來那個 是抗靜電接地  攔阻在手指與信號接點之間  將雜訊旁通接地

二同上道理 另一功能應用 ESD   有時候乾燥天候  人體自帶靜電  當手指去觸螢幕鍵
   經過塑膠件的組合間隙 靜電對開關內信號接點放電
   沒有相當防護措施 電子信號受擾  輕的是 畫面略閃即復 MCU當機恍神
   重的會打壞  連接到 MCU 的端腳

   所以細看 按鍵PCB到主板上MCU之間  能發現一些 ESD 防護措施的零件
   早期設計不外是稽納二極體ZD  現今TVS+ZD 如主板上J2 下的6P_IC 就是

我們可以想一下劇本  [ 如果這個防護零件被ESD打死短路了... ]
螢幕是何情況
檢修時師傅又是如何發現
假設又疊加本篇案例  能發現嗎
能與不能發現  各是什樣思考習慣 ?

楼主:
感謝各位神

除了5p與4p的腳位分別外
還有就是市售大概是6*6*3.1的開關
小弟量了一下這個按鍵是4*4*3.1

還是不好找
所以要買銅頭的貼片開關...還在等
4*4*3.0..差一點點應該能接受

謝謝大家

网友:
量一下其它的按鍵功能比較正常的(阻值越接近0歐姆的越好),先換過來給電源鍵使用先,有空再慢慢找看看按鍵新料或可代用的更換囉!

楼主:
上週材料到貨後換上..
目前一切正常
一口氣全換了

雖然焊的醜..但功能到位即可~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