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灯电路中的丝印字“B1H”SOT-23晶体管的具体型号
關閉

楼主(2020-11-25):
是这样的,最近购入一台VAVOFO VF-TL003台灯,想了解一下它的电路结构,便将其拆开检视。
其中两个关键IC型号已经明确,但是丝印字“B1H”的SOT-23晶体管具体型号怎么也找不到。
因此求助坛中大侠帮小弟一把,在此先谢过!

顺便说说这¥19淘来的“神灯”,起因于帮母亲大人购买台灯时搜寻到的。这神灯的称号源于其便宜、做工扎实得来的口碑。
其电路分两部分:充电、输出5V电路;LED(3并串6串并)驱动电路。
“充电宝”电路采用的是TP4333;LED驱动IC“6728”与SGL8022W功能引脚相同;为了驱动串联LED,使用升压电路IC“MT9201”(SOT23-6封装)。
SGL8022W是具有触摸开关、调光功能的驱动芯片,可以根据功能选择引脚电平设置不同设定不同的触摸调光表现,比如调光记忆、渐明渐亮等。
台灯具备可安装3个18650锂电的电池仓,最大亮度时电流在650mA左右,电量充足时可用6~15h;中等亮度电流在500mA左右;最低亮度80mA。
当然,撸友们对其自我打磨是乐趣所在。有的升级“充电宝”部分,有的改进LED驱动功率,有的则改动调光模式——不一而足,乐不思蜀。
但俺对其默认的调光模式、功率、充电速度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测到的最大亮度功率2.6W左右,比标称的3W略低。
Y(^o^)Y说太多了,手机码字不易,上图。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
也算是有相當發文經驗了
貼圖方式再協助配合

网友:
不要也不允許用手機發文並上圖, 切記
電腦是唯一的工具發圖文可行

楼主:
的确,手机发帖就是这个结果,没办法控制。。。想电脑上再修改,发现只能补充不能编辑。
但俺看了下排版,只是多了图片上边的文档号、大小信息,其实也没影响啥呀?莫非各位大大那边看到的是很怪异的排版吗?
如果是这样,麻烦版主删帖吧。

网友A:
R3114N141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114N141C

感谢2787pm大,这个俺也查到了。

但看封装是SOT-23 5,5pin的器件,而俺图上的是3pin的。
而且,“R3114N141C”也找不到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