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Acer Aspire E5-476G BIOS

楼主(2020-11-26):
Acer Aspire E5-476G BIOS 有人有嗎~~

网友A:
請問板號 這有好多版本 最好是將原本的備份傳上來
DAZ8VRMB8E0
Orig Z8VR DMI KEY WIN.rar (5.06 MB, 下載次數: 15)

acer dump.rar (5.11 MB, 下載次數: 99)

電路圖
Quanta Z8VR DAZ8VRMB8E0 r1A Acer Aspire E5-476 series.pdf (1.4 MB, 下載次數: 110)

點位圖
Quanta Z8VR DAZ8VRMB8E0 Boardview(BRD).part01.rar (4 MB, 下載次數: 20)
Quanta Z8VR DAZ8VRMB8E0 Boardview(BRD).part02.rar (4 MB, 下載次數: 154)
Quanta Z8VR DAZ8VRMB8E0 Boardview(BRD).part03.rar (783.67 KB, 下載次數: 14)

allegro_free_viewer  如無法打開請重新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號 這有好多版本 最好是將原本的備份傳上來
DAZ8VRMB8E0

弱弱的問一下 是用這軟體來開嗎?

要怎麼看點位的名稱 及查看ˊ主板另一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問一下 是用這軟體來開嗎?

要怎麼看點位的名稱 及查看ˊ主板另一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87-1-1.html

楼主:
感謝獅子魚 分享點位 這種大型點位圖 功能好多 摸了一下才秀出我要找的零件

但還是找不到秀出該零件代號的功能 有空再來慢慢摸

機器故障排除了 分享一下

原始故障: 上可調電源 待機3~5秒才會出來一瞬間  且按開關無反應

原本想說刷個BIOS 在找BIOS的過程測量一下各電感無短路 目測零件也無異常

測到紫色框框的地方 三個零件都呈現短路 就先把管子拆掉 測試點位還是短 用1V燒機 沒短路 沒摸到發燙地方 拉到1.5V 才摸到紅框電容發燙

拆掉從料版補一個過去 再測試電流就跑上去 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