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系統櫃&裝潢問題

楼主(2020-11-27):
朋友買房電燈部分我去幫忙換還可以。
但是~~~
系統櫃&貓房 這個就要Call Help!!!
~~~  蔡老大~) ) ) 幫幫忙了。

01拉出來OK。

02推到快到時會自動關閉,下面收不回去,也推不進去!!!這要怎麼修啊!

03前屋主愛貓人士有專門一間貓房。

04現在要怎麼把它拆了啊~~~他牆壁都用玻璃崁進去的。

千萬不要~要我告知打掉重練~房價已經讓他瀕臨破產了,能省則省。

補充內容 (2020-11-27 06:06 PM):
圖3,圖4 是小弟拍照技術差造成的色差。

网友A:
圖一左右兩邊有黑色塑膠桿同時左扳上右扳下可整個拉出!

拉出後對拉桿滾珠潤滑!推回就可完整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左右兩邊有黑色塑膠桿同時左扳上右扳下可整個拉出!

拉出後對拉桿滾珠潤滑!推回就可完整關閉! ...

拉出來了,原來是塑膠袋擋住了,移除後~

哇!推不回去

硬著頭皮用力推進去~好了~

不過不知是不是卡太久了,還是無法自己關緊,還要推一下才會密合。

网友B:
會不會有東西掉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有東西掉在裡面

是的!一疊塑膠袋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出來了,原來是塑膠袋擋住了,移除後~

左右拉桿內側有上下排滾珠可來點恐龍或針車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出來了,原來是塑膠袋擋住了,移除後~

如果那抽屜是如上面影片的緩衝滑軌

那個下面無法自動回歸的抽屜卻必須手動推進的話,那抽屜應該是緩衝零件故障了

如同bluse大所言黑色塑膠桿(綠色箭頭)同時左扳上右扳下便可拆下抽屜

安裝抽屜時必須平行對準滑軌往內推到(不定的距離)後會遇到阻力無法輕力推到底
是因為下圖綠框內的黑色塑膠桿頂到紅色框內的卡榫
而無法輕力推進,只要在施加一點力氣往內推:把黑色塑膠桿推過卡榫便可關合抽屜

另外那個貓房裡的層板要拆除~~~問題很大
目測那層板應該約2.5~3公分厚
判斷應該是插入隔間牆中夾住後封板才貼上玻璃
一定要拆的話可以先從小片拆看看了解結構
可以先拆黑框內的層板

拿手鋸離從玻璃約一公分處,鋸黑線處如果鋸到釘子
那問題應該比較單純反之如順利鋸斷那應該只能用魔切機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抽屜是如上面影片的緩衝滑軌

那個下面無法自動回歸的抽屜卻必須手動推進的話,那抽屜應該是緩衝 ...

是的,如影片中的緩衝滑軌會自動回歸,

底下的抽屜也是會自動回歸,只是無法到完全貼合,要用手再推一下。

兩側的緩衝滑軌,用手去撥動黃色部分會自動收回,然後外拉也會卡住。

找個時間再把滾珠上點油試試。

另外貓房就先用手鋸鋸看看了。

謝謝蔡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