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X540S 無電源輸入之暴力維修

楼主(2020-11-28):
看到標題,臉上有無三條線...

機關藏在圖片裡,給大家猜一猜,阿三哥是怎麼維修的?可參考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735-1-1.html

网友A:
切割外殼.
底家底家,這台cpu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外殼.
底家底家,這台cpu速度如何?

簡單輕便型,最後一張圖片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簡單輕便型,最後一張圖片有。

ㄚ三哥  下次不要暴力維修,
現在的筆電都很好拆,
大概底盤螺絲鬆一鬆,
底蓋與上蓋就可以分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  下次不要暴力維修,
現在的筆電都很好拆,
大概底盤螺絲鬆一鬆,

上蓋跟下蓋是已經分開了,也有測量電源插座中間跟線路板沒導通,再來就是要拆主機板了!但是那個插座不是5.5*2.5的,也沒有那個充電器,剛好旁邊有位置,簡單維修就好,獻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蓋跟下蓋是已經分開了,也有測量電源插座中間跟線路板沒導通,再來就是要拆主機板了!但是那個插座不是 ...

原來如此,賺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