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銳ENP450AWT維修

楼主(2020-11-28):
保銳ENP450AWT維修

這顆是自用,已用了9年了(2011-8)買的,中間有更換主機,而繼續沿用,

這2天用到一半,突然螢幕黑掉,CPU,顯示卡風扇都沒轉,但是記憶體上七彩LED卻是在亮的,

重開機power風扇轉個10秒左右即停,cpu,顯示卡都沒動,記憶體依然亮七彩LED,

輸出12v,5v,3.3v 均沒輸出,

於是請下來直接ps-on,裝況依舊,目測電容沒爆漿,我不會查修,只會換東西於是爬文,,爬到這2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4%BF%9D%E9%8A%B3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4%BF%9D%E9%8A%B3

都是二極體有問題,我就找我這顆的二極體,很碰巧的用電表逼逼檔,怎麼測試2邊都會叫,

請下這2顆並聯的二極體單獨測試,一顆雙向導通,一顆正常,

原型號是SB2100,我沒有,先從廢板裡面找,找一片其他機器的power上有很多顆

拆一個型號RL155,有找規格書,覺得可以就將它換上,上電就正常了

這是第一次將power 修好,謝謝。

最後這張我將二極體焊在背面,因為我用鑷子夾超難放進原本位置
會卡到大電感,我想焊後面也應該可以高度不會太突出,而且有一片透明的絕緣片
日後如有問題,可買正規品換上,也好拆下。

网友A:
建議你要嘛~
2個一起換~  (同規格的)
單換一個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要嘛~
2個一起換~  (同規格的)
單換一個故障率高~

好像也是,我再來換一樣的,感謝

网友B:
RL 155  ??? 聽到RL有大麻煩,,,RL 系列幾乎都是一般整流二極體 ;
常見的RL20x系列 是電流2A  而 RL15x 系列 是電流1.5A
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345/rl151-157-33546.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肖特基二极管
不該拿一般整流二極體  去替換 SB2100 蕭特基二極體
     https://diotec.com/tl_files/diotec/files/pdf/datasheets/sb220.pdf

這樣替換  會很快再相見

快去找適合的 蕭特基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 155  ??? 聽到RL有大麻煩,,,RL 系列幾乎都是一般整流二極體 ;
常見的RL20x系列 是電流2A  而 RL15x 系列 ...

這幾天用下來是沒什麼問題
已經夠買原料件來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