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EUP3484A

楼主(2020-11-28):
請問這顆IC.....EUP3484A需要燒程序???

网友:
不用{n_116:}

有錯請糾正,謝謝。

网友:
這顆是同步降壓型DC變換

网友:
這顆是 PWM IC ,DC 2 DC壓降 IC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16/1/EUP3484.html

网友:
這顆不用燒程序
會這麼問,應該是電路動作不正常,檢查條件是否有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