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維修必備的扭力鈑手做簡單的準確性測試

楼主(2020-11-29):
昨天早上到賊仔市地攤上檢到的東東,問東西幹什麼用的跟好壞,賣的人說自己看他不懂.

拿起來摸摸就直接問多少? 老闆說50元,我就隨手轉了轉看看,馬上說這轉起來不順,卡卡叫一直叫

再減一些啦,我自己拿回去整理修看看,老闆就說30拿拿去..

其實扭力鈑手轉起來本來就會這樣卡卡叫,我故意試他看他到底懂不懂.

扭力調整的範圍是0~25 n.m

剛好是我沒有的,我之前的都是從19n.m起跳

但在轉火星塞或排氣管口時就沒辨法用.

火星塞跟排氣管口都只有12n.m的扭力而己.

拿之前買的防甩頭附的盒子來裝剛剛好.

那這支扭力鈑手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與準不準確?

很簡單,用以前買的這支指針型的扭力鈑手就能進行準確性測試.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442069-1-1.html

先測以前用很久的那支,分別測試20與30n.m
指針分別移到20與30的刻度處就發出到達扭力值的聲響.
然後再測30元買的這支
先轉到10測試,沒問題,再轉到20,一樣準確沒問題.賺到了..

网友A:
大哥,您這支板手應該壞了,轉起來有咔咔咔的聲音
鎖也鎖不緊,拆螺絲也拆不下來,我可以原價50元跟您買,運費我出

屁股那一頭是作什麼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這支板手應該壞了,轉起來有咔咔咔的聲音
鎖也鎖不緊,拆螺絲也拆不下來,我可以原價50元跟您買, ...

接頭..連接延長桿     猜的
但是那種似乎方柱形
照片裡 為圓柱形

另一猜測是拆分解這支板手   ( 真需要調整校正時 )

楼主:
尾部那是調整扭力值的轉扭啊,這種有數字顯示的調起來會比較簡單
不像我以前買的那支l刻度的,還要去一格一格的算
而指針型的只能看整數10-20-30-40這樣看,大扭力沒差,但小扭力就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部那是調整扭力值的轉扭啊,這種有數字顯示的調起來會比較簡單
不像我以前買的那支l刻度的,還要去一格一格 ...

哭啊,我看只照片沒看影片

看了一下就馬上明白了,我腦袋還停留在整個握把轉動調整扭力值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哭啊,我看只照片沒看影片

看了一下就馬上明白了,我腦袋還停留在整個握把轉動調整扭力值的那種 ...

這樣調整是精密型的才會有,刻度的那種就是整個握把在轉.
最便宜的是刻度的那種,當初全新的一支也才買三佰多元
只是在用時要很小心,調好刻度後,需要先拿一個東西轉一下確定會叫
有時不知為什麼,到了扭力值還不會叫,就需再次全放松再調一次就會叫了
曾有這樣不小心鎖過頭,所以後來在用都要先試轉一次才敢正式的拿來鎖車上的羅絲
這也是為什麼刻度型的會賣這麼便宜的原因.
指針型的則是只能用在平面的角度,這樣才能看刻度,像倒過來就很不好看指針數字
例如換機油鎖底蓋羅絲,那個才22n.m,但指針型的你要怎麼倒過來看刻度?除非上頂車機把車子升高來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調整是精密型的才會有,刻度的那種就是整個握把在轉.
最便宜的是刻度的那種,當初全新的一支也才買三佰 ...

是啊,有些時候手路很差的地方,哪有可能還能看到指針擺

所以我用的是裝電池會嗶嗶叫的

网友B:
以前我在公司每三天確認扭力值一次.......每次檢測四十支扭力板手.......靠...

我那個校正台是指針式的......每次滴答要確認數值正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在公司每三天確認扭力值一次.......每次檢測四十支扭力板手.......靠...

我那個校正台是 ...

如果可以分散施作...

以前曾經在電視台工作,每天都要保養放影機 ...
然後設備分三組 1,2,3
第1組 周一/周四 清潔保養
第2組 周二/周五 清潔保養
第3組 周三/周六 清潔保養
以上設備相當每周兩二次保養...
周日 保養其他設備(一周一次)
輸班,所以每天都有人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分散施作...

以前曾經在電視台工作,每天都要保養放影機 ...

那個沒辦法分散~~~我們是C咖車廠,僅有白天一班.......所以通通都得一次搞定...

最小的是50.......最大的幾百忘記了,有時候還得幫其他單位確認、校正...例如鎖

大樑與車身螺栓的扭力板手就很大支.......鎖車輪螺帽的也很大......底盤單位用得更

大支....可以練揮棒....

网友:
我也有一隻後來不敢用了,扭力板手每年要送校正才保險,問題是我們一般業餘玩家根本就沒有母規
要買也要買售後服務(我是網路買的)比較保險

网友:
哇,恭喜以超值的價格入手一隻扭力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