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華碩B85M-G intel MEI BIOS

楼主(2020-11-29):
照網路上找的通病 就是他會挑CPU 原因是ME版本過舊所導致的
要更新到9.0.30.xxxx
小弟前前後後 拿了四張左右 時間分隔都蠻久的
前三張都能更新成功 不曉得為甚麼昨天拿到的 卻刷不上去
用DOS說無法運行這個更新ME的程式 在win10 , 7都會出現ERROR
懇請有哪位大神可以把最新版的BIOS版本(3602)把裡面的ME做修改呢
因為這張更新BIOS並不會更新MEI

网友A:
官網的就有更新到9.0.30.1482
你要把BIOS拆下來用燒錄機燒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就有更新到9.0.30.1482

你要把BIOS拆下來用燒錄機燒進去

我是用EZ FLASH更新至3602
只不過就是MEI的版本沒更新
我晚點用編程器看看

网友B:
這片主機板的bios直接用編程器燒錄才能更新me.
另一個更新me的方法,是去找驅動程式(作業系統選win7),
會有一個更新bios的工具,要在win7的作業系統下執行,才能正常工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主機板的bios直接用編程器燒錄才能更新me.
另一個更新me的方法,是去找驅動程式(作業系統選win7),
會 ...

假日試試看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
目前已正常了
B85MG挑CPU已經解決
以後遇到這個問題 直接用編程器刷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