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40-70用電池不開機

楼主(2020-11-29):
LENOVO 內顯G40-70用電池開機亮燈但沒畫面沒反應,用變壓器可開機,開機後拔掉變壓器靠電池還可運作
但是無論用電池或變壓器約數分鐘都會自動斷電關機,而且可以立即重啟.
1.已排除過熱的因素
2.用電池開機時,5V,3V有電,VGA CORE沒電壓
請高手指導問題方向,感激 !

网友:
請問主板板號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哥關心,型號Lancer 4A2(U3E1) 版本NANANANANO DPK 晶片組Haswell-ULT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哥關心,型號Lancer 4A2(U3E1) 版本NANANANANO DPK 晶片組Haswell-ULT

我要的是主機板的板號 才能有電路圖可以查
電路圖
Compal NM-A271 ACLU1&ACLU2 _G40-70 & G50-70_ REV 1.0 - Lenovo IdeaPad G40-70 , G.pdf (1.25 MB, 下載次數: 14)
Lenovo IdeaPad G40-70 Compal NM-A272 ACLU1_ACLU2 UMA DDR3 Rev1.0 schematic.pdf (791.01 KB, 下載次數: 11)
點位圖
Lenovo G40-80 G50-80 G40-70 NM-A361 NM-A271 Boardview (.tvw).rar (674.36 KB, 下載次數: 10)

BIOS+EC
Lenovo G50-70 ACLU1 ACLU2_NM-A271_Rev 1.0_Bios Ver 32_it8586e_8mb&128kb_My Dump.zip (3.22 MB, 下載次數: 4)

官網修改

网友:
有可能是 NM-A272

楼主:
抱歉 !
是跟您的照片一樣,NM-A271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
是跟您的照片一樣,NM-A271

他斷電關機時間有固定嗎 如果有可先考慮重燒BIOS

楼主:
即使使用外接電源,電腦運行速度明顯緩慢,斷電時間不固定,大約十多分鐘,更新過BIOS為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使用外接電源,電腦運行速度明顯緩慢,斷電時間不固定,大約十多分鐘,更新過BIOS為最新版本 ...

BIOS要拆下來用燒錄的 用電腦更新有些部分沒更新

楼主:
OH!謝謝大哥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