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沒品牌 2.4G遙控玩具 電池故障想改鋰電池

楼主(2020-11-30):
這是小朋友的遙控玩具挖土機

電力越來越不足,打開一看是很久以前的鎳鎘電池
現在要看到鎳鎘的電池還真不容易
有記憶效應,對環境也有污染~~

如果裝一般普通3號電池4節,應該是最簡單的方式
不過考慮到挖土機有馬達,用電池應該消耗得很快
原本1.2v*4=4.8v,我就先拿18650來測試,4.2v 4.1v可以正常作動
用沒幾下大概剩下4.0v就只剩聲音,馬達不轉了

這個4.8v我能想到最接近的就是行動電源5v
但是不太想讓它背尿袋,想要用聚合物鋰電池塞到原本電池盒裡面
不曉得大家對於4.8v想要改充電電池,大概都怎麼做呢?
兩顆聚合物鋰電池串聯7.4v,然後串聯一顆電阻降到5v?

网友:
去找一個行動電源的(口紅型行動電源)就有5V輸出了。只是電流夠不夠大。

网友A:
用 "鋰電(or鋰聚)+充放電保護一體板(帶USB充電頭)+升壓模組(升到需要的電壓)",
看體積能塞多少顆並聯,
簡單安全愉快!

网友:
拿三'四顆鋰電並聯來用就行了.....當然越多顆越好.

要是怕電壓不夠或用不久,可以自己買降壓板來用.......如12V或8V降壓成5V....

以上都是我自己改過的經驗......改過以後覺得比之前耐用,好用.....缺點就是自己要顧電池或拆下來充電....要用變壓器直接充電則要自己改裝,這也成....

類似這種的降壓板
DC-DC 15A同步整流大功率可调降压高效率车载工业LED稳压电源模块.jpg

网友B:
來個簡單粗暴的硬派作風
直上  4V 鉛酸電池  這規格2單位Cell   飽和就是 4.8~4.9 V
他種電池串併組點焊...免
保護板.......................免
降壓轉換....................免
充電器.......................免換, 沿用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鋰電(or鋰聚)+充放電保護一體板(帶USB充電頭)+升壓模組(升到需要的電壓)",
看體積能塞多少顆並聯,
簡單 ...

因為最後還是要還給小孩的
所以希望是小孩可以自己充電保管的。
本來想說一顆鋰電池+一顆4056充電保護版
這樣露在玩具外面就只有單純一個usb 充電孔,感覺比較適合孩子
不過可惜一顆不夠力~~

電源降壓模組就先不考慮,可能塞不進去
電用完了要充電,小孩應該也有困難
畢竟是小朋友,所以朝最簡單 最單純方向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個簡單粗暴的硬派作風
直上  4V 鉛酸電池  這規格2單位Cell   飽和就是 4.8~4.9 V
他種電池串併組點焊... ...

很棒的idea
回去量看看尺寸,可以塞得進去原本電池盒的話,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棒的idea
回去量看看尺寸,可以塞得進去原本電池盒的話,那就方便多了

這種電池很快就GG,
續電力差,電過放電池就壞了~
救回也是無力ㄡ
電蚊拍很多都是用這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棒的idea
回去量看看尺寸,可以塞得進去原本電池盒的話,那就方便多了

我上述的改裝也是捨棄铅酸電池....原因就是這東西用在玩具上很容易放電過度.
放得越過度,死得越快.沒有一次就死,也差不多快死.

改成鋰電池或鋰鐵電池就比較能經久耐用.

网友C:
電流多大啊?你有用動力型的鋰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最後還是要還給小孩的
所以希望是小孩可以自己充電保管的。
本來想說一顆鋰電池+一顆4056充電保護版

並非一顆鋰電池不夠力,而是內部控制電路低於4V已無法運作,此時對鋰電池4V仍然是有足夠的電力、既續供應其他設備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流多大啊?你有用動力型的鋰電嗎?

對!既然有馬達,我也是覺得先試用動力鋰電池

网友:
動力型鋰電池 + 兩線電壓表提示電壓避免過放。

网友:
先測量輸入5V時,總耗電流是多少?在1A以下時,用兩顆18650串連,然後用7805穩壓(散熱要注意),18650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快報廢的堪用品,這時就沒有所謂過放不過放的問題了。

7805的輸入電壓可高達50V,在50V以下,輸出都是5V,只是輸入電壓越高,廢熱會越多。你要串幾顆18650都可以,只要在50V以下。

网友:
個人經驗要省錢電力不要改太大
這個以前我常常這樣做~跟學姐買來的電池幾乎多用在玩具上~
2顆並連就可以玩很久了~3顆並連可以直接玩到馬達燒掉~ 以上多是玩具車~
小孩玩上癮連續玩個20分鐘馬達就差不多下課了~所以玩個3~5分種就沒電是有道理的>.<
這種的搖控器大多是用9V電池用2顆手機電池串連就可以玩到車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最後還是要還給小孩的
所以希望是小孩可以自己充電保管的。
本來想說一顆鋰電池+一顆4056充電保護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u1qbs0u83ad4
這升壓模組很小, 體積跟4056充電保護板差不多,

放電透過4.2V升壓到5V,
充電從4056充電保護板,
鋰電買體積小一點的鋰聚,
有機會塞得下.

网友D:
依據30年前幫廠商設計遙控玩具而賺了一台頻譜的心得,

我也來提供一個各種免的方法,

控制線路吃電不會很大,單獨一顆電池供應,可以撐很久,

馬達吃電比較大,就算3V也還會轉,分開各吃一顆電池即可,善用庫存電池,

不須另外花錢買其他的東西,前提是要知道如何切開分別供電.

提醒若要用 7805 方案時,除了少數廠牌輸入耐壓可達 40V ,

多數廠牌只能耐壓 35V , 只有 7824 才會各廠牌能耐壓 4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據30年前幫廠商設計遙控玩具而賺了一台頻譜的心得,

我也來提供一個各種免的方法,

用7805輸入端應該是沒有人會超過15V,除了是供電24V的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64a2e8dpZOryd&id=522572949297&_u=u1qbs0u83ad4
這 ...

手邊沒有動力型電池,手邊只有許多500 600 800這類小顆的鋰聚電池,目前有三種選擇
不管用哪塊電路板,都用熱縮套包起來藏在電池盒裡,然後電池可以插拔出來,小朋友自己充電

1.使用行動電源模組,把一顆鋰聚3.7v升壓到5v,就跟原本4.8v很接近

2.使用升壓模組,把一顆鋰聚3.7v升壓到5v,就跟原本4.8v很接近

3.再把外殼拆掉,把馬達和控制線路分開,各裝一顆3.7v鋰電
沒電的時候拆掉兩顆電池,兩顆分開充電。

4.其它:買小顆動力型鋰聚直接安裝,不過要花錢,不確定是否能成功

單純比較1、2兩種模組,會比較推薦哪種呢?

网友E:
行動電源充電板可能無法承受馬達的瞬間起動電流,XL6009比較適合。

网友F:
馬達的啟動電流很大,4A可能不太夠力......

我貼的那種才夠力.好像10A還是1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達的啟動電流很大,4A可能不太夠力......

我貼的那種才夠力.好像10A還是15A. ...

感謝提醒,那這樣電池的工作電流是不是也要互相搭配?
我手邊現有的是普通的鋰聚不是動力型的
不曉得可以到幾A的電流

不過本來的鎳鎘也沒有特別標幾C,應該也不是動力型的
所以想說單純鋰電,電壓比原本4.8V高就行
沒想到也是蠻多細節要去考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那這樣電池的工作電流是不是也要互相搭配?
我手邊現有的是普通的鋰聚不是動力型的
不曉得可以 ...

當然......電池是越大顆越夠力....要不然公車卡車何必用那麼大顆的電池???

電池不夠力,那就要靠並聯來增加.

鋰聚不是動力型的,這跟動力型的不同在,一般鋰聚出力可能是1A,動力型的可以到10A(只是略估)

鋰聚不是不能拿來當動力型的使用.....只是跟動力型的相比要用更多顆並聯去發出同樣的[爆發力].....

你照片那個那麼小顆,不要講幾A,容量也不夠......電量不夠,電壓下降就越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那這樣電池的工作電流是不是也要互相搭配?
我手邊現有的是普通的鋰聚不是動力型的
不曉得可以 ...

鎳鎘在特性上本來就適合用做動力輸出.....只是劣化得比鎳氫跟鋰電池快很多....

因為鎳鎘不夠好用才會有後來的鎳氫,以及再來的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鎳鎘在特性上本來就適合用做動力輸出.....只是劣化得比鎳氫跟鋰電池快很多....

因為鎳鎘不夠好用才會有 ...

單獨一顆18650雖然會動,但是就是轉的很無力
晚上我用電供測試,大概4.2v以後轉的聲音就算順暢了,馬達瞬間電流最大1.9A,連續壓著按鈕大概0.8A
鎖以目前先等XL6009到貨看看~~

沒想到玩具要改電池,又要塞進去維持外觀,沒有那麼容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沒有動力型電池,手邊只有許多500 600 800這類小顆的鋰聚電池,目前有三種選擇
不管用哪塊電路板,都 ...

1,2 不就是一組嗎?
一個充電,一個放電.

网友:
鈦酸鋰兩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動電源充電板可能無法承受馬達的瞬間起動電流,XL6009比較適合。

XL6009來了,機器單獨用一顆鋰聚約3.9V,是會動的,只是大概用一分鐘就不行了
而且會動的時候,前進速度也有點慢(如附件影片)

那3.9v鋰聚,輸入到XL6009,升壓到5V後,想說本來就會動只是比較慢,壓力升高應該就可以了
沒想到透過XL6009升壓後,就不會動了,像是電力不夠的樣子(如附件影片)

目前想法:把3顆鋰聚並聯,容量變大,瞬間啟動電流應該有機會提高?
(動力電池只有18650那種大小,塞不進去。目前電池盒最多就是三顆鋰聚疊在一起還蓋得起來)

2.24 MB, 下載次數: 3

1.89 MB, 下載次數: 9

网友:
引用 楼主:
XL6009來了,機器單獨用一顆鋰聚約3.9V,是會動的,只是大概用一分鐘就不行了
而且會動的時候,前進速度 ...

試試樓上(27樓)的建議吧,那麼好的方案不用可惜。

网友:
修改故障品是一種樂趣,另一種就是將閒置的物品再加利用,其實3號充電電池也還是買的到,買個3顆裝上去一切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