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水龍頭軸心拆卸請教

楼主(2020-11-30):
今天請假在家沒事想說將浴室洗臉盆水龍頭軸心換新
結果拆到軸心處拔不下來,一用力...軸心就分解了!
記得軸心並沒有螺絲鎖著,心想應該是污垢卡住,
就用熱水淋它再試著拔,結果還是失敗,
就將整個水龍頭拆下,止水橡皮也拆掉,燒了一鍋滾水整個水龍頭
丟進去川燙...還是失敗

不死心就去拆浴缸的水龍頭,想兩個比較看看
結果也是拔不起來,一氣之下用力一拔....
慘了! 跟上一個一樣,又分解了!

心理緊張著...女王下班回來要是無法洗澡,這可怎麼辦~~

請問各位高手,這軸心到底要如何取出 ?

這是新的軸心

网友A:
我記得也是放進去而已
要不試著金屬燙熱水中間塑料淋冷水進去看看

网友B:
直接暴力破壞就好了.他密封是靠橡皮.所以只要拆的下用任何工具都可以
記得軸心並沒有螺絲鎖著有那個洞有螺絲.一字起子就可以拆

网友C:
我猜猜看。
這邊有沒有內六角螺絲?

燙熱水,若是要熱漲冷縮,以下略過。
不過如果是除水垢,要加點酸性物質EX:檸檬酸,比較快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也是放進去而已
要不試著金屬燙熱水中間塑料淋冷水進去看看

拆下來了
直接拿去瓦斯爐對著軸心燒,將塑膠燒軟化,
軟了還是不起來,直接用尖嘴鉗扭轉,將它
擰碎,最後終於拔起

网友D:
正常拉出陶瓷組件會整個移出,落底座野蠻特殊的(除非卡榫破損)。
用尖嘴鉗夾緊左右搖晃拉出就OK,底座外層有隔水橡皮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暴力破壞就好了.他密封是靠橡皮.所以只要拆的下用任何工具都可以
記得軸心並沒有螺絲鎖著有那個洞有螺 ...

用火烤拔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猜看。
這邊有沒有內六角螺絲?

那個洞是穿落水頭拉桿的洞

最後用火烤拔起來了

网友E:
請浸泡檸檬酸,水垢卡住了~

楼主:
拆下後軸心與圖4不同(高腳)
還好平常都有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拉出陶瓷組件會整個移出,落底座野蠻特殊的(除非卡榫破損)。
用尖嘴鉗夾緊左右搖晃拉出就OK,底座外層 ...

用火烤加暴力拆解,最後拉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浸泡檸檬酸,水垢卡住了~

應該就是水垢卡住

最後用火烤加暴力拆解,終於拔起

网友F:
你買高腳的一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買高腳的一顆多少?

7~8年前買的 , 不記得了

現在一顆大約75元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7~8年前買的 , 不記得了

現在一顆大約75元左右

去年底我買35mm高腳,好像就這個牌子~~~(我還有一顆)200!

水電材料行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年底我買35mm高腳,好像就這個牌子~~~(我還有一顆)200!

水電材料行買的

4年前跟這家買過,裝到現在還沒漏水
https://www.ruten.com.tw/user/in ... =&s=albert4sale

网友:
引用 网友G:
4年前跟這家買過,裝到現在還沒漏水
https://www.ruten.com.tw/user/index00.php?c=&m=&o=&p=&s=albert4s ...

因為很難買到,問了七八家都沒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