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USBISP&ATTINY44A燒錄問題

楼主(2020-11-30):
感謝舅舅老師的指導,不但送我材料,還幫我寫程式,感恩~~~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5%BA%B7%E5%A4%A7

想做一個真空吸錫機,中途卡關,蒙舅舅老師的程式,用ARDUINO PRO MINI以CH340燒錄成功。動作是1腳.真空機啟動7S,2腳.在1腳5S時啟動6S停止。

因為上次點焊機老師給的ATTINY做精簡版,用USBASP燒錄,雖然有成功但是想熟練些。自己有買兩個,這次想在玩熟練一點,可是好事多磨,前陣子電腦怪怪,GOHOST後,驅動全不行了,重新灌了之後,可在Proisp172讀取id。

可是卻燒不進去,請大家幫幫忙,看哪兒出問題?
第1腳output13有改0,第二腳12改1

IDE工具;

錯誤訊息;

麻煩前輩.老師幫幫忙,謝謝!感恩~~~~~

网友A:
USBISP&ATTINY44A燒錄問題有兩篇,是不小心按到兩次嗎?請問你要留那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ISP&ATTINY44A燒錄問題有兩篇,是不小心按到兩次嗎?請問你要留那一篇?

歹勢請幫我把另一篇刪掉,留這篇。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歹勢請幫我把另一篇刪掉,留這篇。謝謝!

另一篇刪除了

网友B:
問題應該是 attiny44a 還沒燒 bootloader~

以前attiny44a沒支援 bootloader,現在有支援。
燒錄可從選單裏選 Sketch-> Upload using programmer 直接從燒錄器(Tools->programmer:xxxxx) 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應該是 attiny44a 還沒燒 bootloader~

以前attiny44a沒支援 bootloader,現在有支援。

報告老師!工具有no bootlobder可選,還是一樣error

用usbasp bootloader燒不進去,可用proisp172嗎?

网友:
https://github.com/SpenceKonde/ATTinyCore

网友:
先安裝這個庫 就可選tiny 44

网友:
可以選 micronucleus 或 optiboot 兩種不同的 bootloader 差別不重要

网友B:
當然可以用 proisp172 燒
我試了一下我這,發現我這安裝 lisbusb-win32 在 progisp 172 正常,但在 arduino 底下也不行。
看了網路的影片,需改用 libusbK driver ,我這裝這就可以了

driver 在這
https://zadig.akeo.ie/

選 options=>list all devices
usbasp -> libusbk 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用 proisp172 燒
我試了一下我這,發現我這安裝 lisbusb-win32 在 progisp 172 正常,但在 arduino ...

謝謝老師!還是不行,放棄了,目前 好像用pro mini反而較盛行,容易買價格也很親民。感恩~~~~~

网友:
用pro mini 你比較簡單。

或用proisp 燒吧。資料產生的位置在訊息裏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