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溫度保險絲 250V 10A

楼主(2020-12-01):
受惠於蔡兄這篇,今天拯救了一台氣炸鍋

科帥氣炸鍋維修

我這台氣炸鍋的問題不大,只有一個長得像子彈的溫度保險絲燒斷,下圖是屍體,AUPO BF172

在評估沒有其他的短路或是危險之後,更換保險絲就完修了。

跟前例不同的是,故障的溫度保險絲不是在風扇的線圈上,而是位於鍋頂的鋁殼外側,
鍋頂有蚊香狀的電熱管,是溫度集中的地方,它也許是因為散熱不良或是烤太久之類的,環境超過 172 度被燙死的。

只是..在搜尋規格的同時,有一事讓我十分疑惑,這溫度保險絲的規格在官網上寫 250V 10A:

http://www.tanpoqiuer.com/cntpqe_brand_special.asp?xid=5&brid=31&cpid=735&kcid=2875

可是這是一個 1500w 的氣炸鍋,烘烤的過程中經常在 1200W 附近遊走,
溫度保險絲又串在市電進來的線上,算起來... 走過它的電流很容易就破 11A 呢,
在想,這 10A 的溫度保險絲會不會是因電流而死,而不是被電熱管燙死?

只是... 這是原廠配的,選 10A 應該有它的道理(?)是嗎?

网友:
耐電流才10A,超過10A會發熱~很難理解,為什麼不選15A的~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主要取其限制溫度特性,不在過電流保護身上,故限流能力取其高值。

為什麼用 10A 的?
可能一,前面有人修過換錯了。
可能二,產線進錯或用錯料了。
可能三,220V 改成 110V 版本時忘記一起改了。
可能四,廠商所做的產品壽命控制。
可能五,其實他們也不知道,反正看長得像就用上了……

氣炸鍋各位如果要用的話,強烈建議使用 220V 版本的機器,而不要使用 110V 版本的。
直接拉冷氣用的 220V 電源給它使用即可,插座使用一橫一直,或直接用大陸的人字插。
不要與美規共用,不知情的人真的是很容易插錯電。

我這邊高耗能的家電都已經開始陸續改用 220V 供電。個人偏好英規插頭 (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