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濾水器最近排出的廢水

楼主(2020-12-01):
RO濾水器最近排出的廢水水面有漂浮很多白色像是石灰質請問各位先進這是濾心還是水質的問題

网友:
我猜是塑膠劣化,
請檢查容器或濾心是否劣化情形.

网友:
石灰質應該不會漂浮,密度高通常會沉在底部。
所以 熱水瓶、燒熱水的茶壺,白色的固體多半是黏在下半部。

浮在水面的就可能是 sandy姊說的 塑膠微粒 或是微生物產生的有機代謝物質,這類成分就會浮在水面。

如果水塔長久沒清洗,有長藻類或微生物,水裡面就會有蛋白質或其他代謝物質,經過RO時無法通過濾膜,會被濃縮隨廢水排出。
濃縮過的物質如果水溶性較差,就會聚集在一起,密度低的就浮在水面。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答回想起來好像洗水塔廠家已好久沒有來清洗了  洗完後如有改善再向各位報告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