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致冷片換酷幣

楼主(2020-12-01):
底部16*24公分
保險絲測試短路燒掉 我沒有相同規格 測試是好的 可以切換冷熱
得標者露天拍賣7-11取貨付款61元,
10酷幣起標,每次以5單位以上增加。
結標時間為2020/12/4 19:00

网友A:
抓包,
果然要DIY空壓機外掛除水氣的設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抓包,
果然要DIY空壓機外掛除水氣的設備.

一般要去除空壓機的水氣是靠冷涷機,請問這個致冷片要如何DIY 成空壓機外掛除水氣的設備?

网友:
15酷幣。。。。。。。。。。。

補充內容 (2020-12-2 11:23 AM):
對不起讓給其他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去除空壓機的水氣是靠冷涷機,請問這個致冷片要如何DIY 成空壓機外掛除水氣的設備? ...

雖說名稱叫冷凍乾燥機,
其實他沒有到冷凍的溫度(至少我手邊這台沒有一條管線有結霜),
小弟每天一早到公司的動作就是打開那台除水設備跟空壓機,
裏面的構造就是一台冰箱/冷氣,
我司這台裝著日立的壓縮機,
空壓機過來的管線走過內部之後,
水氣會變成冷凝水往下流收集,
而乾燥過的空氣再送往儲氣桶,
當壓力到一定程度時,
水會從過濾瓶噴出,
那速度跟威力好比神獸草泥馬噴口水一樣快,
每每都被嚇到.
小弟若有經過設備,
都會去摸摸出氣管的彎頭是不是冰冰涼涼的,
因為那台冷凍乾燥機有被操到當機過,
用致冷晶片搭一個小冷房多少也能留下一些水氣(效果應該哈哈)
但管路跟流速要怎麼設計我就不知道了.
致於發熱那一面,
可以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As0rXP_CA&ab_channel=BBC
老大...你不會也想DIY一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雖說名稱叫冷凍乾燥機,
其實他沒有到冷凍的溫度(至少我手邊這台沒有一條管線有結霜),
小弟每天一早到公司 ...

啊!我還以為你有做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我還以為你有做成功了?

在公司有的用,
去府上也有的用(進門右手邊),
我沒有必要持有空壓機啊...
倒是上次那台小鑽床一整個天降甘霖,
幫了我不少忙,
希望下次有車床跟1番半的銑床可以撿.

网友C:
我以為是說致冷片的 size = 16cm*24cm,害偶嚇一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公司有的用,
去府上也有的用(進門右手邊),
我沒有必要持有空壓機啊...

哈哈哈!你眼花了嗎?我家是有一台小空壓器,但是我沒有乾燥冷凍機。

車床族的車床有啦!銑床........,我再看看有誰要讓我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為是說致冷片的 size = 16cm*24cm,害偶嚇一跳……

致冷片是6*6公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公司有的用,
去府上也有的用(進門右手邊),
我沒有必要持有空壓機啊...

對了!朋友工廠新購一台像大台曲線鋸的鋸台,原本想借來鋸烏骨雞學姐要用的化工桶板手,無耐夾具都校正好了,說什麼也不肯拆下~~~

看來只能另找其它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你眼花了嗎?我家是有一台小空壓器,但是我沒有乾燥冷凍機。

車床族的車床有啦!銑床........, ...

裝三點組合就好了啦...
裝了還能調出氣量,
個人用別想太多,
又不像工廠接一堆氣壓缸,
空壓機底下洩水孔接管子出來拉到室外,
時常放水實在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裝三點組合就好了啦...
裝了還能調出氣量,
個人用別想太多,

我有三點組合,只不過沒有裝上去,因為那台小空壓機太小了,沒記錯的話,噴槍全開大約3秒馬達就開始打了,打滿後噴槍再全開也是大約3秒........,優點是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方便帶走而已。

之前有想買一台大一點的無油空壓機,不過烏骨雞學姐盯的很緊,她知道我又在蠢蠢欲動了~~

网友:
這個拿來改成CPU散熱器效果不知如何?有大大用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