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音響 TX-NR515無法開機

楼主(2020-12-01):
ONKYO音響 TX-NR515無法開機

電源電路板零件面

電源電路板銅箔面

量到的電壓(橋整in也無電壓)

想說電容無法壞了降壓,但是換了大很多的電容橋整in仍然沒有電壓

懇請高手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保險絲斷啦,注意一下D9004,有可能導通了

网友B:
8A/125V的玻璃保險絲燒斷了~有可能有短路,先確認一下整流有沒有雙向通,有就代表壞了

网友C:
D9001 AC端0V 因該是F9001保險絲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斷啦,注意一下D9004,有可能導通了

謝謝,保險絲正常沒有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8A/125V的玻璃保險絲燒斷了~有可能有短路,先確認一下整流有沒有雙向通,有就代表壞了 ...

謝謝,保險絲正常沒有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9001 AC端0V 因該是F9001保險絲斷了

謝謝,保險絲正常沒有斷

网友:
這顆是否有問題?

网友D:
F9001保險絲 量看看

网友:
橋式整流器前端有兀型濾波器有保險絲與電容,部分零件看不清楚可以照正面45度角的四方向圖嗎

网友E:
棕色1A方形保險絲F9001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9001保險絲 量看看

big619 兄在第二張圖中似乎畫錯線了,再審一下稿?

楼主:
引用 网友D:
F9001保險絲 量看看

F9001保險絲,是好的,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棕色1A方形保險絲F9001斷.

保險絲F9001沒斷

网友F:
請檢查接線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g619 兄在第二張圖中似乎畫錯線了,再審一下稿?

原本想知道那一條線接哪?

网友:
RL9001繼電器沒動作 , 不會量到AC-110V

网友G:
圖二) 黑白線  與  (圖三)黃白線   插反了
黑白線  來自(圖一) AC INLET
若是受繼電器控制   控制端卻沒電源  怎啟動

應當換位置 AC INLET--黑白線---經由方形保險絲  進入 橋式整流
該PCB電路啟動後  繼電器控制端才有電

黃白線  需在繼電器 受控制接合之後 輸出  到 傳統變壓器

是誰搞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圖二) 黑白線  與  (圖三)黃白線   插反了
黑白線  來自(圖一) AC INLET
若是受繼電器控制   控制端卻 ...

仔細看,好像是這樣...

网友H:
電源板線路圖, 請參考

全機維修手冊
https://elektrotanya.com/onkyo_tx-nr515.pdf/downloa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檢查接線狀態。

謝謝,被你說中了,我拆了以後自己接錯了,難怪電一直進不去

接回來後橋整已經有電了,但是整個電源還是沒有輸出,繼續加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二) 黑白線  與  (圖三)黃白線   插反了
黑白線  來自(圖一) AC INLET
若是受繼電器控制   控制端卻 ...

謝謝,被你說中了,我拆了以後自己接錯了,難怪電一直進不去

是我自己搞出來的

接回來後橋整已經有電了,但是整個電源還是沒有輸出,繼續加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源板線路圖, 請參考

太感謝了,有了電路圖,可以好好的來研究

楼主:
拆下來量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被你說中了,我拆了以後自己接錯了,難怪電一直進不去

是我自己搞出來的

黑色排線  電壓/信號 狀況開始量吧...

這塊PCB是待機電源供ˋ應前面板數位控制部分
黑色排線  12VST 電壓即使有  前面板數位控制 不把控制信號送來 RELAY 不會動
也許是只是前面ON按鍵 壞了

不過...優先看黑色排線  電壓/信號 狀況
你我一起亂猜沒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提供電路圖,趁今天放假,根據電路圖量了電壓值如下圖所示
其中IC  MIP2M4的第4腳會在9點多V~10點多V飄移

變壓器的另一端ACV & DCV 都量不到電壓
這樣是否可以判斷為IC  MIP2M4故障啊?

不知是否看的懂我寫的
先感謝各位看完

网友G:
依優先檢查順序
1. 電路圖上 +12VST   直接歐姆檔 檢查是否短路或低點電阻值   (另一組電壓 電路圖與照片 是NC空接)

2. 上述電路電容量  檢查 ( 或直接D9002-SMD後 加電容併接快速測試

3. MIP2M4的第4腳VCC 連接的小電解電容器
   先拿一10UF/50V (容量勿大於22uF) 併接快速測試   若是會改善再考慮材料等級

原理
    MIP2M4的第4腳Vcc跳變 因為變壓器反覆啟閉
    變壓器輸出端 短路
    變壓器輸出端 電容 內阻變高  充電時  保不了充電能量  過短的瞬時使反饋誤認已達充電標準 關閉
    MIP2M4第4腳 電容 內阻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優先檢查順序
1. 電路圖上 +12VST   直接歐姆檔 檢查是否短路或低點電阻值   (另一組電壓 電路圖與照片  ...

感謝SIMON1016大的指點提示

+12VST   直接歐姆檔去量,沒有短路現象,倒是像量到電容的充電狀況最後阻抗為無限大

所以後續併了10UF的電容上去MIP2M4的VCC,結果可以正常有電了,也可以開機

但是好景不常,幾個小時後想說睡前再試一下又掛了,開不了機(沒電源)

量了MIP2M4的VCC電壓又在飄了,這次是10點多V飄到11點多V

請問是否可判斷為MIP2M4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的指點提示

+12VST   直接歐姆檔去量,沒有短路現象,倒是像量到電容的充電狀況最後阻抗 ...

併了10UF的電容.....  是短期快速測試 ( 不知原電容故障  懶得拆 就先併新的 ... )

真試出來後  拆舊換新  ?uF/?V 數值依原電容為準   等級選用 低內阻LOW ESR 105'C

簡單說   不用再併了   開始準備好的材料  拆舊換新

(若你 只有手邊那種 10UF  沒辦法搞到其他  ,   就兩個新的 10UF+10UF  不能再多)

网友G:
我重新看了一次,
你試試拆下D9012 ( 稽納二極體, ZENER DIODE )  再開機量VCC電壓,
很有可能是這個稽納二極體漏電吃了 10uF 蓄的電力,

這個稽納二極體與 Vcc 10uF 電容式併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重新看了一次,
你試試拆下D9012 ( 稽納二極體, ZENER DIODE )  再開機量VCC電壓,
很有可能是這個稽納 ...

感謝SIMON1016大的建議

移除D9012後VCC電壓仍舊會飄,也無輸出

量了10UF的電容,容值也正常

看來要去對岸淘MIP2M4這IC來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的建議

移除D9012後VCC電壓仍舊會飄,也無輸出

也沒什麼想法了,

換MIP2M4 ?  雖然我不看好 是這MIP2M4壞, 不過我也不能確定YES NO
希望會成功 , 最後結局再上來揭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提供電路圖,趁今天放假,根據電路圖量了電壓值如下圖所示

其中IC  MIP2M4的第4腳會在9點多V ...

1.  量測 請注意 一次側的接地點   跟二次側的接地點

2. MIP2M4 各腳 電壓 PO 上來 ~

网友J:
你這狀況看起來ic沒辦法工作,你現在量到的Vcc似乎是Darin 過來的啟動電壓,若上電瞬間二次側有輸出即跌落,或只有低電壓輸出,那很可能是二次側造成進保護,要查各保護和穩壓回饋電路

网友K:
1樓照片中的保險絲中間結了一個蠻大的珠,應該是曾經發生甚大的電流,發生部分熔化現象,在溶斷的邊緣。由於T型保險絲是慢熔型,這樣才可以容許開機瞬間較大電流,不致立即熔斷。

編號 D9012 的 zener ,型號寫在下面是 UDZS36B ,36V 的 zener

一般情況下,不開機比較可能只是待機(Standby)電源損壞,使控制部份失效,如果修好,蠻大機會這樣就好了。到處都壞的機率應該比較小。

這張電路圖看來只是待機電源,不經電源開關的,如果待機OK,但是開機還是不行,可能其他部份還要查,下方經開關的主電源在接到變壓器之後,又會接到其他多張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量測 請注意 一次側的接地點   跟二次側的接地點

2. MIP2M4 各腳 電壓 PO 上來 ~

有注意接地點不同,量到的電壓如下
pin1:5.9V
pin2:0V
pin3=pin1:5.9V
pin4:9.x~10.xV飄
pin5:155V
pin7:0V
pin8:0.45V

經過T9001變壓器後無輸出電壓

网友F:
引用 网友K:
1樓照片中的保險絲中間結了一個蠻大的珠,應該是曾經發生甚大的電流,發生部分熔化現象,在溶斷的邊緣。由 ...

保險絲中間的珠珠是新品就有,故意的。我一直認為它是做為加速使用,或根本就是融斷點。哪一家出的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這狀況看起來ic沒辦法工作,你現在量到的Vcc似乎是Darin 過來的啟動電壓,若上電瞬間二次側有輸出即跌落 ...

二次側無輸出
電壓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沒什麼想法了,

換MIP2M4 ?  雖然我不看好 是這MIP2M4壞, 不過我也不能確定YES NO

剛好雙12順便買這IC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樓照片中的保險絲中間結了一個蠻大的珠,應該是曾經發生甚大的電流,發生部分熔化現象,在溶斷的邊緣。由 ...

確實是待機電源掛了,造成無法啟動主電源

网友G:
MIP2M4等料的時間  閒著也是閒著  不如試試  看看+12V輸出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險絲中間的珠珠是新品就有,故意的。我一直認為它是做為加速使用,或根本就是融斷點。哪一家出的則不清 ...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根據一位自稱1950年代工程師的解說,這個珠珠確實是故意的,還有個名字,稱為M點,得名自1930年代 M 教授 (A. W. Metcalf) 的發現。這是要讓慢熔保險絲容忍衝擊電流的解決方案之一,它不影響短路大電流的熔斷,但可以處理持續較低電流的緩熔斷。在持續較低熱度的情況下,這一點焊料會擴散入金屬絲而形成合金,從而增加該點的電阻,使這一點紅熱至燒斷。

另外,實際上看了網上熔斷的慢動作影片,那一點的本身並沒有紅熱(點比較大,熱質量也比較大),而是在點的旁邊熔斷。(點的重量似乎也有助於拉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注意接地點不同,量到的電壓如下
pin1:5.9V
pin2:0V

檢查 PIN8 相關 電路上的 元件 ~

C9016
R9014
D9016
C9008
D9015
D9017
R9013

PO : Q9002 光耦   1 2  4  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P2M4等料的時間  閒著也是閒著  不如試試  看看+12V輸出電容

拆下來量了,應該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檢查 PIN8 相關 電路上的 元件 ~

C9016

沒拆下來量(因只有烙鐵可用,零件很小很難拆)
在板子上靜態量感覺正常
C9016 量不到容值,感覺量到diode應該是IC內部造成
R9014 量到71K,應該也是旁邊電路影響到阻值

Q9002 光耦 直接對pin 1-2 量的電壓:1.4V (這裏可以量到電壓感覺滿奇怪的), pin 3 4 的電壓: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拆下來量(因只有烙鐵可用,零件很小很難拆)
在板子上靜態量感覺正常
C9016 量不到容值,感覺量到diode ...

使用二極檔測量 ~
C9016  可以測一下對地 ~  (紅) 接 (地)

Q9002  1 (紅)  二次側的 地 =?V
           2 (紅)  二次側的 地 =?V
           4 (紅)  一次側的 地 =?V

你没有 全面檢測 這些元件 無法給你答案 ~

那些 ZD DXX 用 二極檔測一下~

Q9005  C . B 的腳位 對地 電壓 ?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注意接地點不同,量到的電壓如下
pin1:5.9V
pin2:0V

pin2=0V=FB
檢查431及光耦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沒拆下來量(因只有烙鐵可用,零件很小很難拆)
在板子上靜態量感覺正常
C9016 量不到容值,感覺量到diode ...

C9016 靜態測量值

後來上電移過去測Q9002 第1腳的電壓時是12V (之前量到的是1.4V),覺得"變"好了,就恢復接線(接到主板)
太神奇了,又可以開機了

想說會不會像前次一樣隔幾個小時又掛了,
結果這次等了一整天,還是可以開關機,
完全沒換零件就這樣好了,只好再觀察看看能撐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L:
pin2=0V=FB
檢查431及光耦試試!

拍謝,還沒去量光耦,就自動"變"好了,等又掛了時再來量

网友K:
是不是哪裡鬆脫空焊接觸不良了,下次可以考慮把可疑的地方都重焊一下

网友I:
1. 你測 Q9002 時如果你第一次量測的方法是正確的~

電錶紅棒接 1PIN 黑 接地(二次地)  那量到 1.4V  表示 那顆 Q9005 是動作中~

也就是說 (按鈕 動作 中 ) 令機台關機   也可有能是 故障 或 線路上 異常造成 ~

2. C9016 再交換 探棒 重測一次 ?
3. 可以用 電阻檔 (200) 再測一下 C9016 的阻值 ?

你圖 我看不出來 你是 紅棒 接地 還是 黑棒 接  一次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你測 Q9002 時如果你第一次量測的方法是正確的~

電錶紅棒接 1PIN 黑 接地(二次地)  那量到 1.4V  表 ...

黑棒確實是量一次地

反過來阻抗是無限大
經過2天了機器還是可以正常開關機,想說先暫時就這樣子繼續用,等用到掛點時再來研究

感謝你的大力幫忙

謝囉~

※最後的圖片誤傳,刪不掉,請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哪裡鬆脫空焊接觸不良了,下次可以考慮把可疑的地方都重焊一下

感謝你的建議,可疑的地方已經補焊(還有敲一敲),機器已經正常2天,先組裝起來享受音樂囉,等壞掉再來研究

楼主(2021-01-06):
引用 网友G:
也沒什麼想法了,

換MIP2M4 ?  雖然我不看好 是這MIP2M4壞, 不過我也不能確定YES NO

最後結局向 SIMON1016大 報告:

本來是零件拆來拆去&量來量去的,莫名其妙的就這樣好了幾個禮拜,爽爽聽著音樂(通常只聽廣播),
後來為了挪動音響(換位置),斷電後又發作了-->開不了機! 放隔天又可以開機(但只要斷電就又開不了機)。

想說MIP2M4這IC已經淘來了,今天抽空把這IC給換上,就正常囉,試了幾次的斷電,也可以正常開機,應該算是修復啦!

再次向 SIMON1016大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結局向 SIMON1016大 報告:

本來是零件拆來拆去&量來量去的,莫名其妙的就這樣好了幾個禮拜,爽爽聽 ...

謝謝回報,我學到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好了幾個禮拜,爽爽聽 ...
-挪動音響(換位置),斷電後又發作了-->開不了機! 放隔天又可以開機

通常我會以 [焊錫接點老化] 的想法處理,老機器常遇焊錫看起來還好,ˊ但裡面錫裂開,ˊ零件會發熱或有應力問題的最多 。
我的方法例如免洗筷或陶瓷調棒等,ˊ逐區敲PCB零件。

可是這些你已經先做了,不得不信還真是 IC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結局向 SIMON1016大 報告:

本來是零件拆來拆去&量來量去的,莫名其妙的就這樣好了幾個禮拜,爽爽聽 ...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