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家電] 山寨電路共賞之 109/12/01

楼主(2020-12-01):
從東元某 LCD 電視上拆下來的接收顯示板。

小小一塊有什麼問題?事實上問題有了。那我強調一下,基本上有做貼牌的公司或多或少都有發現這樣的事。

故障是搖控器無法接收,所以送到我這邊來檢查。我用了幾秒鐘看了看,覺得有值得一提的地方。

為什麼說山寨級的電路呢?因為這種走線 (設計) 錯誤很常在山寨產品裡發現。

背面有一些貼片元件。

C2 有擋到,所以先拆下來看看。

根據電路板畫出線路,上面是原本的線路。注意到 R2/C1/C2 的位置。一般來說三腳的接收器會在 VCC 腳的地方串一個小電阻作為保護使用,R2 應該是這個目地而設的。但是明顯線走錯,變成廢品。下面線路才是正確的走法。

IR 輸出準位不足,確認為故障品。

特規品的腳位都與一般的不太一樣,只能拿拆機剩下的來用。

更換 IC 後輸出就正常了。

錯誤的線路更成正常的走法,這需要斷兩處銅箔與跳兩條線來完成。

製作這電路板的人沒有基本概念……

网友A:
呵呵, 逆向工程沒弄好...

話說回來, 那原廠出貨的QC 或工程QA;怎麼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逆向工程沒弄好...

話說回來, 那原廠出貨的QC 或工程QA;怎麼過的

這個 應該 是 一開始 可以正常使用 ~

就 缺了 電阻 限流 久了 接收的頭 (IC) 就容易故障 ~

QC QA 是可以通過的~ (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B:
不知道是設計上疏漏了,還是layout疏漏了...
看起來是找別家代工的,OEM的審查也疏漏了...

既然網友幫你們 debug 了,不妨默默地回去修改一下喲

附記:
RIGOL那台看起來蠻好的! 主要應該是樓主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設計上疏漏了,還是layout疏漏了...
看起來是找別家代工的,OEM的審查也疏漏了...

偶而都會看到照片裡有人拿安捷倫還是泰克的示波器,BW 都至少 1GHz 起跳,就會唉~~~的一聲,雖然可能只是公司資產,但人比人會氣死人的。

楼主:
其實就是說,不需要對外面存在著太多的幻想。

日本講「職人」,可是卻沒有聽過「職社團」,還是「職公司」,這是為什麼?原則性的事一個人比較有辦法掌控,環境因素還有機會克服,可以一但人數上升就沒辦法了。到了三個人還能成為一個個體的,基本沒聽說過。

因為人心向資本主義看齊,工業產品目前是以增加消費量,進而增加自己的收益為主要中心思想,所以講的是,一,產出要快;二,數量要大;三,壽命要短;四。投入要低。

理工基礎的都應該知道,慢工才能出細活。所以想要做出沒問題 (或少問題) 的產品,勢必要用時間去換。業務主導的以金錢收益為根本,講的是競爭,所以剛好與前面相反。搶時間出新,貿易第一,貼牌最快,代工次之,自己生產是下下策。而自產的話又要壓時間,所以你就看到了,bug 長滿了整個產品。我沒看過沒有 bug 的產品,多少的問題而已。現在的新東西,蟲蟲越來越多了,以前還要很用力的挖才能挖出一條小隻的,現在直接就是一條巨蟒給你直接趴在上面了……

所以你看到了,目前工程重視與業務重視,實質內容剛好是反過來的,如水與火的關係基本不相容。一但鬥爭開始,這團體最終結果會怎樣不言而喻。

近期有名的例子,Apple 公司現在掌舵的就是這樣,而前一任的教主還算有點職人的樣子(做自己要的,還管別人怎麼想?)。兩者(收益與堅持)能結合古今中外屈指可數,被當成神說真的,也沒什麼太多的意外。

所以我說,不必存在太多幻想,先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就好,這就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网友:
IR receiver的電阻的確接錯地方,
但不是電阻接錯造成IR receiver故障,

IR receiver裡面是有積體電路封在裡面,
(不是單純單顆二極體之類的),
電阻和電容搭配作用是power noise的低通濾波,

詳請可參照此處spec.第2頁的application circuit
https://www.digchip.com/datashee ... 13/TSOP1740-pdf.php
(Vishay Intertechnology TSOP1740 Datasheet.)

网友:
IR 接收模組接觸過很多廠牌,
有的輸出為開集極(open collector),
一定要接上 pull up 電阻才能用,
電源部份一般都會要求 RC 濾波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而都會看到照片裡有人拿安捷倫還是泰克的示波器,BW 都至少 1GHz 起跳,就會唉~~~的一聲,雖然可能只是 ...

飛葉傷人,因為內力好!!  我就有一台太克示波器,但就是量不出神麼來!! 算是浪費了!!

楼主:
準備拆某基板回收零件,這也算是一例:

這個可以做一個考題。

看圖比較清楚:

因為十年前的東西,單看用料的豪華度,可以吊打現在一堆新品 ……曾幾何時標準變得這麼低了呢?

順便秀秀現役的矽膠電錶探棒。抱歉這邊沒有漂亮的 model……

楼主(2021-01-02):
來看一下剛剛所修的松下電視電源板

照片是已經處理好的情況。紅圈本來是有打火的現象,導至 APFC 失效。DC300V 的間距 1mm……這算是設計問題。

再度被經驗害到的一次,本來以為 10 分鐘就能搞定的問題,結果跟它鬥智鬥了一整個晚上,剛剛才結束。

過去的經驗是:第一,L6598D 很容易 NG。第二,主電源沒有輸出(一閃而逝)。所以一開始就集中在主電源身上,結果把天地翻轉過來了還是找不出個所以然。所謂事事難料就是這樣子吧!

這台電視應該是貼牌貨,至少電源板是很典型的公板模。誰出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