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痞友是否有這開關或者哪裡有?

楼主(2020-12-01):
LG 27mp35va 開關按鍵會自動亂按,找了好久都沒找到哪裡有賣這開關,請教廣大痞友有看過哪裡有賣的請告知我,感謝

网友:
這沒看過

网友:
是這種嗎 直插式2脚微動按鍵圓形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 ... t.11.1a7d6bb2ZS0inW

网友:
用3樓獅大找的名稱去淘寶找有賣~

搜索 ALPS轻触开关

网友A:
一般常用的,只要高度差不多,應該是可以代用。

网友B:
老實說這圖片拍的有點少,腳距,直徑…也都沒有

网友:
拆過Epson的印表機就用這開關…
因外殼按鍵內有圓框著,沒得取代

楼主:
謝謝回覆,小弟目前只能找LG零件機來拆了,問了網上很多賣家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只要高度差不多,應該是可以代用。

哥,試過很多類似的裝回螢幕會有按不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這圖片拍的有點少,腳距,直徑…也都沒有

哥,其實只要有圓型的在來細找規格都可以,主要是目前很少有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試過很多類似的裝回螢幕會有按不到的問題

有的按鍵柄比較長,買最長的回來,自己修短。

网友:
看起來很像,尺寸有大有小。

楼主:
哥超強,有我要的規格,謝謝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按鍵柄比較長,買最長的回來,自己修短。

哥,我知道

网友:
這找零件的功夫真是強,干拜下風~~